振动筛选机结构原理

楼主(2015-02-11):
  请教大师们,这个振动筛机械,有一种振动筛的筛面运动轨迹是按椭圆型运动的,有谁可以告诉我原理和结构吗?

网友A:
先问问楼主,你见过的椭圆形轨迹运动的,应该知道是哪个方向画圈的吧。
侧面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筛什么的?筛不过去的,怎么处理的?

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没搞过,座等大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问楼主,你见过的椭圆形轨迹运动的,应该知道是哪个方向画圈的吧。
侧面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筛 ...

是侧面看椭圆型,大多数振动筛是直线运动,振动频率达到每分钟600以上,轨迹不一样跟激振器和机械结构都有关系,我搞设计现在要用到这方面的东西了,有的地方还需大侠指点。

网友:
度一下椭圆振动筛,,,,,,,

网友:
振幅轨迹是椭圆 应该和振劫筛结构钢度强度有关

网友:
凸轮,连杆都能画椭圆,但是筛子好像还要考虑物料的机器自身的运动特性吧,不是只要是椭圆就行的吧?要不问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