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安装磨头

楼主(2015-02-11):
东北特钢的辊环孔形,厂家说光洁度不够,现有的数控车床只能加工成这样了。我想把数控车床上安装一个磨头,把孔形磨削一遍,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还有哪里有这样的磨头,砂轮怎样修磨成圆弧的,谁有经验探讨一下啊,拜托了

网友A:
淘宝就有了。建议上普车做,数控做这个反而没普车方便

网友:
你要多高的粗糙度?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就有了。建议上普车做,数控做这个反而没普车方便

孔形是带锥度和圆弧的,普车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形是带锥度和圆弧的,普车怎么做

你没说明孔是椭圆的吧?就算是椭圆的,普车一样可以做。至与为什么说用普车做,是因为买现成的东西,可以直接装在普车上,你要装在数控车上,要动机床。如果你不差钱,去买个进口的装数控车上也行。甚至你还可以买台车削中心,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
看你也是中校了,问问题条件不给全,不上图。大孔和小孔能是一样的方法吗?锥度的大小也决定方法的思路。
我还是睡觉去。

网友:
还是直接用砂轮机装抛光轮手动抛光比较合算

网友:
以前看到别人装立车上的一个磨头,也是磨内孔的,是直接夹持在刀架上的,磨头后面带了一个电机。他们是直接市场上买的。

网友(2016-10-10):
装一个气动磨笔,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