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3MM厚201不锈钢板折弯问题

楼主(2015-02-12):
宽度350MM,双拉丝,折角90度,怎么才能做到,没有压痕(外侧)。试过垫报纸,布,还有软门帘,都不是很好用,经常出现折弯角度变化或者出现压痕,因为是批量加工,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多谢,地点:北京,电话15652233667

网友A:
有那种点在折弯下面的垫子 类似是一种橡胶 可以找AMADA的问问

网友:
有专用的垫膜,进口产品,您可以咨询折弯机厂家(如通快,爱克等)

网友:
以前折过2.5mm厚的花纹板,花纹面下垫一块平整的1mm厚的薄板,折出来就没折痕,不锈钢的没折过,应该有专用的“垫模"

楼主:
因为是大量加工,想找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多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点在折弯下面的垫子 类似是一种橡胶 可以找AMADA的问问

试过垫膜,有时能用几十次,有时十几次就不行了,听说有一种进口薄膜,既可以防压痕,也可以保护表面防划伤,不知道您了解么?

网友(2015-06-12):
板厚是多少?上个图研究研究?

网友(2015-10-14):
有没有想过将V槽边打圆角呢?然后覆膜折弯我想效果肯定会好些的。

网友:
薄板折弯要无折痕,行业内普遍的做法是垫膜。

网友:
通块有专用模具
http://www.cn.trumpf.com/zh/produkte/werkzeugmaschinen/truservices-service-wie-kein-anderer/biegewerkzeuge-und-zubehoer-individuell-nach-mass/biegezubehoer.html

网友(2017-02-22):
多厚的板呢?折弯半径是多少?这些都会限制折弯的工艺条件的。

网友:
普遍做法就是垫膜,膜进口国产都有,寿命不一样,几十元一米。再者就是用无痕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