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找不到原点讯号 没有报警 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2015-02-12):
Z轴找不到原点讯号   没有报警   不知道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5-2-12 11:39):
我用数控铣床    没看见有电池

网友:
难道你换电池断电了?

网友(点评):
只是Z轴没有零点,应该不是断电引起的。

楼主:
我用的是CNC

网友:
换行程开关吧,Z轴行程来关坏了!

网友A:
就我了解市面上所有的数控系统都有电池的,只是有些是纽扣电池,有些是直接悍接的柱状电池,一般在系统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了解市面上所有的数控系统都有电池的,只是有些是纽扣电池,有些是直接悍接的柱状电池,一般在系统板上 ...

但我确实没找到电池

网友(2015-03-31):
Z轴行程开关有问题。

网友:
是绝对编码器还是增量式,增量式光栅或读数头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