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机械设计手册错了?

楼主(2015-02-12):
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版 成大先的
 第21篇 第8章 管件
说公称压力为16-31.5的中高压系统 采用55°非密封管螺纹。。。
中高压应该用密封螺纹吧

网友A:
不错!“16-31.5的中高压系统 采用55°非密封管螺纹”,但是要另外用密封材料。如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16-31.5的中高压系统 采用55°非密封管螺纹”,但是要另外用密封材料。如O型圈。

是不是用密封管螺纹效果更好?

网友B:
手册的意思是说对中高压,螺纹只起连接锁紧作用,密封要靠端面上添加介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的意思是说对中高压,螺纹只起连接锁紧作用,密封要靠端面上添加介质实现。

那密封螺纹的用处 就没论述了

网友:
依靠螺纹密封的都是锥螺纹,如"ZG","ZM"。

网友:
书只做参考材料,真正运用也可以用公制螺纹加组合垫,像书上说的管螺纹是英制,通常液压用的是锥管牙,如ZG1/2,ZG3/4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