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摆头龙门机床

楼主(2015-02-12):
看到一个机床视频,机床除XYZ轴外,还有C轴:±360°、A轴:±110°、B轴:±15°
想知道这样的机床 比配AC摆头的五轴机床更适用哪些场合,

视频网址: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2NTIyNjYw/v.swf

网友:
好奇特的床子

楼主:
百度了下:
传统的2 轴铣头有一个平行于Z 轴的 C 轴的和一个垂直于C 轴的A 轴。当A 轴旋转至0°时,C 轴和铣削主轴平行,称之为极性问题。其结果是,在这一点上, C 轴完全无法旋转主轴。主轴的所有运动必须通过A 轴完成,C 轴只能用于事先调整A 轴。因此,即使是主轴最小的运动(例如几角秒的旋转)也可能导致C 轴旋转高达90°。在5 轴联动加工中,这种挑战尤为明显,伴随着C 轴极大幅度的运转,垂直的主轴此时看上去就像在工件表面“跳舞”,这对生产效率、表面加工质量和刀具寿命都有负面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局限性。关于机床补偿和增加空间精度的最新研发成果无法在2轴铣头上应用,因此,需要使用没有极性问题的铣头。这种没有极性问题的铣头已投入使用,例如在飞机制造工业,但这些铣头因为其旋转范围较小和体积较大而有诸多局限。
解决的方案是新型的独一无二的兹默曼M3 ABC 铣头,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结合了其它铣头全部优点的铣头。

网友(点评):
工业加工最高端机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先进技术

网友(2015-03-28):
长见识啊

网友:
恐怖.....还能说什么好...
机械手什么的瞬间感觉弱爆了

网友(2015-11-05):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
先进制造机床概念

网友:
看这种附件,想问一下刚性好不?看使用的刀具直径比较小,都是精加工的,加工余量不能留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