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铁件上钻孔和攻丝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5-02-12):
以前的灰铸铁件上的内螺纹丝扣坏了,想要重新做丝扣。这种情况是否只能铸铁焊条补孔重新做,但是估计效果肯定极差。而且铸铁件加工难度也很高,请教钻头和丝锥用神马材质比较合理,钻孔速度怎样合理?
不知市面上是否有对应铸铁的钢丝螺套一类的产品。

网友:
你连什么设备都没说怎么推荐
以前一个干汽车零部件的客户
马扎克的床子,钻头用内冷三刃硬质合金钻头,丝锥用CPM材质铸件专用丝锥,效率没得讲,只要没有料点缺陷就什么都不怕

网友A:
灰铸铁强度较低,攻丝强度也不足!
建议把铸铁上孔直接钻大,用合金钢做好攻丝,用合金钢攻丝零件的外圆与铸铁过盈配合(可考虑冷装或热装工艺)!

网友(点评):
只能冷装,把合金冷冻。铸铁受热变形量太小,不适合热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铸铁强度较低,攻丝强度也不足!
建议把铸铁上孔直接钻大,用合金钢做好攻丝,用合金钢攻丝零件的外圆与 ...

支持二楼说法

网友:
省力的办法是,攻大一号牙,弄个牙套进去。

网友(点评):
如果位置够的话,这是个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