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好热处理工艺呢?一年半新人提问!

楼主(2015-02-12):
入行一年半,也不算短,但是日常涉及到热处理,一般都是查手册,对于各种热处理工艺,比如淬火硬度来说,对于我就是一串数字,没有实际概念,怎么才能掌握好这些数据呢?硬记住觉得很别扭,不理解,我想融会贯通这些东西
PS:我们公司没有热处理的车间,都是外协再做,所以回来都是热处理好的

网友A:
只能从金属凝固开始学,没有其它路数,从半截学,没有发现有学明白的,肯定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从金属凝固开始学,没有其它路数,从半截学,没有发现有学明白的,肯定一知半解

金属凝固?金属工艺我倒是知道这本书,金属凝固?还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属凝固?金属工艺我倒是知道这本书,金属凝固?还请赐教

就是Fe-C合金相图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Fe-C合金相图开始

这个我一直在看,不同温度下的成分我都能背诵了,但是对应实际的话,硬度等参数对我来说还是个数字,纯粹是纸上谈兵的感觉

网友:
请在社区搜索:零读杂谈,你会有很大收获的

网友:
我也正在学,Fe-c 合金状态图我是理解的的  几本书在一起,金属工艺上的太简约了  对着看,

网友(2015-10-23):
fe-c相图,我也学了,老是记。公司也没有热处理车间。发现现在好多的设计工程师,都不懂热处理。到处在设计东西。

网友:
淬火硬度是一个重要指标,每种硬度都有相应的计算方法,材料会根据使用要求具有不同的硬度,可以把每次的硬度值记录下来,分析不同材料淬火后的差异,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6-03-30):
经验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