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速钢做剪板机刀片,进来聊聊

楼主(2015-02-12):
   我们要自己做一个横切机构,切电阻丝钢带0.1mm厚 50宽  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刀片,想买一条高速钢自己回来割一下用。
不晓得可行不?

网友A:
没太大问题,结构做的差不多的话,
而且冷冲模可用用Cr12MoV,为什么用高速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大问题,结构做的差不多的话,
而且冷冲模可用用Cr12MoV,为什么用高速钢呢?

哦 做的小
高速钢直接拿来用
   其他的还需要热处理

网友:
耐磨性差了一点

网友(点评):
嗯!确实是不在行的。

网友:
买现成的手动剪刀的刀片

网友(点评):
可以去查查手动剪刀的材质先

网友B:
结构合适就木有问题,

甭切到扯断呀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合适就木有问题,

甭切到扯断呀   ^_^

大侠    晓得了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买好材料吧!

网友(点评):
不是材料问题,而是你的结构问题,从你的说明应该是单边剪切,会有侧向力的说,结构要能吸收这侧向力就木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侧向的刚性要做好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俺去搬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