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楼主(2015-02-12):
如图安装一对角接触轴承能消除轴承游隙,不会产生轴向窜动。     可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安装,螺母拧紧了就能消除游隙。
该机构是滚珠丝杠厂家的  支撑固定侧单元,轴承面对面安装的,角接触轴承什么时候面对面安装什么时候背对背安装我一直想不明白,请大侠指点指点我,谢谢

网友A:
我怎么有种螺母是多余的错觉?

网友(点评):
不多余,双向轴向力呢。

网友:
两轴承中间不用加垫片吗?

网友(点评):
垫片不是必须的,控制好套圈厚度即可。

网友(点评):
套圈是指右边压轴承外圈那个零件吗?中间没垫片怎么能消除轴承的游隙呢?靠弹性?

网友(点评):
套圈就是轴承的内外圈。有一种角接触球轴承叫万能配对轴承,无需垫片。

楼主:
该机构是不是轴承盖深度走正公差把轴承外圈压实了,我突然也和二楼想的一样了。    轴承盖压实了好想螺母就可以取消了,能承受双向轴向力啊,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机构是不是轴承盖深度走正公差把轴承外圈压实了,我突然也和二楼想的一样了。    轴承盖压实了好想螺母就 ...

如果有从右到左的轴向力,力是如何传递的?

楼主:
明白了,  轴承盖来控制预紧力,螺母用来固定轴的,对不对。
这个轴承座和轴承盖是不是要用公差来保证?

网友(点评):
1.螺母主要是给轴承轴向定位。 2. 轴承座与轴承端盖间隙靠垫片调整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从右到左的轴向力,力是如何传递的?

见笑了,该机构是不是用轴承盖的深浅来控制预紧力的大小。手册上只能查出来预紧力多大,  但是查不到轴承盖应该深多少,深0. 05和0.02应该不一样吧,这样出图的时候我公差把握不了。
另外选购轴承的时候如图我应该选两个单列的回来自己装配成面对面的还是应该买一对DF,一对DF好贵,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从右到左的轴向力,力是如何传递的?

该机构预紧力有轴承盖深度决定,手册上只能查预紧力,查不到深度方向深多少等于多少预紧力,深度方向给公差就把握不了。
另外买轴承的时候如图买两只单列轴承对来自己装配成面对面和买一对DF轴承价格差蛮多的,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轴承两侧都是内外圈固定吗,我在画图时都是两侧固定内圈或外圈就可以了,比如一侧固定内圈,一侧固定外圈;这个有什么规定吗(看机械设计手册没看到),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机构预紧力有轴承盖深度决定,手册上只能查预紧力,查不到深度方向深多少等于多少预紧力,深度方向给公 ...

1.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但要先问轴承制造商要轴向刚度曲线。
2. 买DF万能配对的省事,端盖压紧即可;买2个普通角接触轴承来配也可以,但可能要配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但要先问轴承制造商要轴向刚度曲线。
2. 买DF万能配对的省事,端 ...

谢谢你,  为什么要垫垫片,如图不就没有垫垫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为什么要垫垫片,如图不就没有垫垫片吗?

通过垫片来调整轴承对的游隙。

网友C(2015-04-27):
角接触轴承配对DB(O型) DF(X型)或者自由配对,选择配对形式除了跟受力有关外,还跟轴长短,挠度变形有关,根据O型,X型的受力分析,两种配对受力延长线与轴中心线交点,O型受力点在轴承两侧,X型受力点在两个轴承中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轴承配对DB(O型) DF(X型)或者自由配对,选择配对形式除了跟受力有关外,还跟轴长短,挠度变形有关 ...

”X型受力点在两个轴承中间“,那怎么解释下图?来自于你所代理的舍弗勒HR1样本P1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型受力点在两个轴承中间“,那怎么解释下图?来自于你所代理的舍弗勒HR1样本P143。

诚然,这句表述有误

网友:
楼主问:
该机构是滚珠丝杠厂家的  支撑固定侧单元,轴承面对面安装的,角接触轴承什么时候面对面安装什么时候背对背安装我一直想不明白,请大侠指点指点我,谢谢

网友:
摘自舍弗勒HR1

网友:
我们用这种轴承一般是配对轴承,只需要轴和端盖压紧就好。预紧力据说是轴承配对时设定好的。这样装有调心的作用吧。DB的装法要的是轴的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机构是不是轴承盖深度走正公差把轴承外圈压实了,我突然也和二楼想的一样了。    轴承盖压实了好想螺母就 ...

取消后,丝杠可以向左移动

网友D:
刚做的,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E:
.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但要先问轴承制造商要轴向刚度曲线。
2. 买DF万能配对的省事,端盖压紧即可;买2个普通角接触轴承来配也可以,但可能要配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做的,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图画得不错,可惜画错了。

网友(点评):
刚才去看了图,顶死 ^_^

网友:
引用 网友E:
.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但要先问轴承制造商要轴向刚度曲线。
2. 买DF ...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
是这样,但设计时是先根据工况要求算出预紧力,再反过来严格控制轴承端盖深度或调整锁紧螺母的锁紧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有种螺母是多余的错觉?

多余?   别开玩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预紧力与轴承盖深度有关,可以计算;但要先问轴承制造商要轴向刚度曲线。
2. 买DF万能配对的省事,端 ...

这种成对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是不需要垫片预紧的  ,这种轴承只限成对使用和更换,,厂家出厂时轴承都有做配对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万能配对的,还有不是万能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做主轴专修的,这个太简单了,此种是最基本装配。

网友(2015-08-19):
还没搞懂,游隙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游隙,db  df 各自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