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快速去除焊点?

楼主(2015-02-12):
请教下各位技术前辈   :
   有大批焊接式货架(30*70,20*40,20*20方管焊接而成)需要去除焊点,如何才成快速高效的除去连接焊点,而且尽量不伤到方管本体?请教 !!!急!

   传统的角磨机或者磨光机已经试过  ,费事费时,效率低下,会伤到本体;
    割枪(氧气乙炔割炬)去除法也试过,也不可行;

请教下各位   ,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看着焊接出来的那些疙瘩,极端来说:无非就是两种中的两种:
1)不能留,碍事。
2)得留,得表现咱们的焊接工艺水平。
3)。。。
4)。。。
5)。。。这个方程式怎么写啊????

再加个这样也行,这样不行呢?

网友:
如果只是快速去焊点,等离子就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楼主却加上了不伤管体为前提,  那就把这项工作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一,焊接技术要好。
二,不焊的地方涂防溅液。
三,上面都不行,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