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如何保护好平面粗糙度高的平面不受划伤磕伤?

楼主(2015-02-12):
我现场加工时有一些工件加工的时候,必须将粗糙度较高的一面落于普通铣床或者镗床、钻床工作台上面,并且在加工的时候需要在工作台上来回旋转,得以进行位置度的找正。有些时候就会在平面上留下划痕。请教高手指教,如何在这一平面不留加工量的情况下能够保护一下这一平面不被划伤。若需要工装,谢谢您发给我一下工装样式。
注:我现场加工的工件多为规则圆形工件,其他形状工件极少。

网友:
我们之前是用两种方法

一种,贴保护膜,厚度公差要2丝,保护膜要不能粘胶(就是撕下来不能残胶)
另一种,喷涂保护油墨,可以耐切削液,但是用一些溶剂可以洗掉,小件精度可以控制一丝左右

网友:
我们的做法和楼上差不多。在可能磕碰的地方加防护,针对大工件设计夹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产品需要好放好拿,不然在装夹和取出产品的时候很容易碰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