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怎么翻译?刀具上的

楼主(2015-02-12):
下面红色部分应该怎么理解啊?
the splitting of the blades into leading and finish machining blades with a chipping thickness of just a few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ensures good surface finishes

网友A:
1. 如果一丝代表0.01mm,则 just a few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可以翻译成 “仅仅只有几丝”;
2. Chipping thickness 我的翻译是“屑片厚度”。

所以红字部分(除了with)可以翻译成:一个仅有几丝的屑片厚度。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一丝代表0.01mm,则 just a few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可以翻译成 “仅仅只有几丝”;
2. Chi ...

项1有不同理解,个人觉得是“一毫米的百分之一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一丝代表0.01mm,则 just a few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可以翻译成 “仅仅只有几丝”;
2. Chi ...

its very kind of yo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项1有不同理解,个人觉得是“一毫米的百分之一稍多”

"稍多"的翻译一般是用more:
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网友:
个人感觉整句应译为——极快的刀片可以使机床上的刀片切下只有几丝厚的切屑,使用户得到良好的加工表面。借用ValleyViews 大侠的话For your reference only

网友B(2016-09-19):
引用 网友A:
"稍多"的翻译一般是用more:
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th of a millimeter.

a few在修饰可数名词时,名词需为复数。,按照大侠的翻译“几丝”是否说明了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一。序数词分子超过了1,是否应该加“s“,但hundredth没有加“s“,我们该如何理解呢?大侠能否详细解释下吗?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弄明白。

网友(点评):
Please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ew" and "a little".

网友(2016-11-07):
引用 网友B:
a few在修饰可数名词时,名词需为复数。,按照大侠的翻译“几丝”是否说明了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一 ...

We use a little with singular uncountable nouns. We use a few with plural countable nouns:
Mary said nothing, but she drank some tea and ate a little bread.
We stayed a few days in Florence and visited the museums.

网友:
导向刃跟精加工刃的分离,再加上百分之几mm的切削厚度,保证了加工表面的良好。fyi。

网友:
just a few hundredth 表示只有几个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