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难题

楼主(2015-02-13):
GCr15的圆料¢70x100中间钻一个¢7的通孔,现在用麻花钻在铣床上钻表面有点粗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方法,另外枪钻能不能在铣床上用,价格怎么样,要不要订做这个。

网友A:
能铰孔吗

网友B:
我懂得少,为什么不在钻床上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铰孔吗

铰孔效率太慢

网友(点评):
钻床是专门为钻孔而设计的,应该效率最高!可分为两次钻削,第二次精钻!修光刃口一样可以得到较好的粗糙度的!而且效率不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懂得少,为什么不在钻床上钻

只有铣床厂里,麻花钻的孔不太光滑

网友C:
是批量生产吗?如果只是少量的可以先钻后铰孔,对精度和光洁度都好

网友D:
麻花钻打孔精度不高,可以先钻后扩孔,粗糙度不高,你要求多少,可以直接在铣床上打孔,比钻床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批量生产吗?如果只是少量的可以先钻后铰孔,对精度和光洁度都好

几百件的量,先钻后铰慢了点,有深孔钻钻出的效果就差不多了,不要什么精度要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花钻打孔精度不高,可以先钻后扩孔,粗糙度不高,你要求多少,可以直接在铣床上打孔,比钻床精度高

几百件的量,先钻后铰慢了点,有深孔钻钻出的效果就差不多了,不要什么精度要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花钻打孔精度不高,可以先钻后扩孔,粗糙度不高,你要求多少,可以直接在铣床上打孔,比钻床精度高

现在就是用铣床打,要扩孔要做二次还是慢了点,现在考虑铣床能不能用枪钻一次出来

网友E:
为什么不先钻再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先钻再铰

先钻再铰太慢了,

楼主:
能不能在铣床上用枪钻

网友:
枪钻要内冷的,你铣床有吗?而且要有引导孔。

网友:
如果你的铣床主轴精度还可以的话,可以使用合金转头加工,先钻一个2倍径的引导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铣床上用枪钻

不能,枪钻需要配备一定压力的中心出水。
另外,你需要把你钻孔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

网友:
铰一下不行吗?

网友:
上四爪卡盘在车床上钻。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我们做不锈钢深度120MM,直径8MM,公差正负5丝,镜面光度,内孔抛光。你这个先粗钻,再扩,要求高的话铰一下,这个活没什么太好的法子,不行的话,来我们这代加工吧,一三三零九一七零一九七联系。

网友(2015-03-17):
要求多高,一般高的话试试群钻

网友:
分道次最后用自己修磨的精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