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模具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5-02-13):
各位大侠好,本人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落料的模具,昨天被告知废了,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原因。凸模和凹模用的都是Cr12的料,凸模固定板用的是45#,都进行了淬火热处理,凸凹模间隙为0.12mm。到昨天为止冲了3.7万件产品。现在是凸模崩掉了一块,凹模裂开。自己分析认为是不是凸模先蹦掉了一块,然后未及时处理继续冲,导致凹模内的张力变大是凹模裂开。请大侠指教一下小弟。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小弟在这也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开裂在应力集中处,个人感觉上模掉了块,最多就是下料下不掉,不可能下模开裂。

网友(点评):
把照片放大后开裂的位置在圆弧的结束处,是因为应力集中么?改善的方法是加大圆弧半径,还有热处理改为调制,这样能好一些么?

网友:
凹模明显没有压痕,所以开裂个人认为不是你时候的那个原因;
热处理的工艺参数是什么样的?估计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仅供参考。

网友:
模具相关参数不完整,难以判断。

网友(点评):
LIAOYAO大侠,我又补充了一些数据,麻烦看一下吧。还有,谢谢你以前给我的一下模具的网站学习资料。

网友:
固定板我们一般不淬火只有垫板淬火!材料牌号和厚度也不知道!

网友A:
现场反馈的情况没有说明清楚,并不排除操作工违规操作下厚板使得凹模内涨力过大使得凹模开裂凸模刃口崩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反馈的情况没有说明清楚,并不排除操作工违规操作下厚板使得凹模内涨力过大使得凹模开裂凸模刃口崩裂。

大侠,工人没有违规下厚板的料。还有我忘了说明的是落料件的材质是Q235的,厚度是1.8mm的。

楼主:
不好意思给大家的信息不够全面。落料件是Q235的,厚度是1.8mm。小弟的自学的模具,图纸有不周全的地方请各位喷时手下留情。模具的尺寸要求不是特别严,但是要求模具能耐用一些。

网友:
两个建议
1.从冲裁见设计来说尽量使用圆角代替尖角,这样模具的寿命会大大提高;
2.考虑冲裁模具的材料时可以使用韧性相对好一些的材料,比如你用Cr12MoV就会比Cr12好些

网友:
凸模45钢,换个材料吧。

网友(点评):
凸模是Cr12的,

楼主:
各位大侠,跟凹模的硬度高有没有关系,将热处理改为调制处理行不行?忘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你的凹模存留几个料?
就是刃口的厚度是多少?下边有斜度吗?

网友(点评):
大侠,凹模中存留六个料,下边没有斜度,是直的台阶。这个地方需要改进么?

网友(点评):
是的!为了使用寿命长多留可以的,但是不能这么多!6X1.8=10.8了!留一半吧?剩下的打成斜度7到10度吧,

网友:
这张图里有几个问题
1、标注的硬度太高,硬度高则韧性低,再者可能导致回火不充分。
2、刃口直部未表示,落料斜度未说明。这部分直接影响失效判定。
3、螺栓数量过少,裁断瞬间不能有效紧固凹模板。
4、单次冲裁力在17~20吨力,模板和模座能否有效支撑。

从图片看来是涨裂的可能性最高。两个因素,A、刃口直部过长;B、热处理后残留奥氏体比例过高。

网友(点评):
多谢LIAOYAO大侠的指导,你说明的几点小弟的确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
间隙小,刃口厚,凹模加套圈

网友:
个人感觉,冲子入下模后有单边让位移动现象,因为冲压后力量一边集中!希望将常断裂处R角放大,不参加工作的部分R越大越好,如果可以,尽量不要一边受力,让冲裁力均匀!

网友(点评):
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凹模加一个模套

网友:
我认为下模先开的,下模刃口磨损太严重,冲二万对冲子及下模刃口进行平磨处理,板厚卸料板与冲子间隙太小了,容易毛边太时夹冲子,其它问题不大。

网友:
凹模留5毫米直刀口,以下用锥度割落料。减少尖角,用r角代替。多打几个螺栓,两个定位销对角线布置。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已经做了这方面的改进。期待效果。

网友(2015-04-24):
凹模割锥度容易下料
凸模平面磨斜度(化力)
这样模具像剪刀一样省力不会跑模

网友(2015-08-18):
应该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从目前修改及使用的情况看应该是凹模没有割锥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