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刺去除,师傅和徒弟

楼主(2015-02-13):
论坛能人很多,经常引发一些口水,
从新人抱怨没有好的师傅到师傅抱怨没有好徒弟,

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是有道理的,
长期观察,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

徒弟如此,师傅亦然!

图片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要去除红色的毛刺,
作为徒弟,你会怎么做?

作为师傅,您会怎么教?

如果各位觉得信息不全,可以回帖询问。

补充资料:

工件加工所用共计53把刀具,
孔2在4号加工机加工,
孔1在5号加工机加工,

发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毛刺的问题,
是想询问大家,
站在徒弟和师傅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考虑。

再补充
说说我自己,
做为徒弟,我会先想想为什么会出现毛刺;
做为师傅,我会让徒弟调查不同条件下产生的毛刺有什么差异,
例如:切削液的浓度、刀具有内冷和无内冷、粗材预铸孔位置度变化、
刀具产生的切屑形状等。

网友A:
电化学去毛刺机试试。

网友(点评):
用手持式气动旋转工具,装个小砂轮头之类的,50mm深度完全没问题。 伸进去后,再开气旋转倒角,停转,再退出。清洗内孔。 一切搞定。

网友B:
没倒角要求的话,先加工无预铸孔的孔,再加工另一个。这样毛刺就会比另一种加工方式小很多很多。然后再回过头用钻头钻上一个孔。基本上就没什么毛刺了。
如果是在CNC上一次加工成型,自然是用内倒角刀比较好

网友:
去毛刺刀具。

网友:
高压定位冲洗!

网友:
爆炸、电解、流动磨料

网友:
很想知道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高人怎么说

网友(点评):
效率很慢的。

网友C:
材料是?毛刺要求是?干嘛用的?水道,气道,油道?
要是这些要求就不高,先钻无预铸的孔,后做另一孔,基本就不用处理了。但要注意钻头的磨削,既要锋利无毛刺又要在贯穿时有导向无歪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毛刺要求是?干嘛用的?水道,气道,油道?
要是这些要求就不高,先钻无预铸的孔,后做另一孔,基 ...

材料为铝材,用途变速箱上部分油孔,
要求无毛刺,或者能保证30万公里不掉。

工件清洗机所用水压为0.7MPa,不能去除毛刺。
但是如果用毛刷手工去除是能够去除的。
刷毛为比较硬的尼龙材质。

网友(点评):
在孔里放一点沙子?不知可行否?可能是馊主意!

网友(点评):
本想用钻床上加一个球型毛刷的。太慢!

网友(点评):
工件大,就用直磨机吧,加持像毛笔一样的钢丝刷,借助离心力打开毛刷,刷掉毛刺。

网友:
铝的话 用反毛刺刀 成本还能接受吧
类似的钢件我都是用气动磨头磨的

网友:
能不能把毛刷装在钻头上伸进去,或者小一号的钻头上黏一点砂纸啥的

网友:
我也只能想得到先做#2孔后#1孔,加不加去毛刺刀那就看实际情况了;
还有这种交叉孔毛刷去毛刺不知道有效果没。
#1号孔那么深,铝屑残存怎么处理,你那也不是高压(去毛刺)清洗机,也不知道你这有清洁度要求不;

网友:
自己做或者定制倒角刀具

网友:
做为徒弟“用手工刷
做为师夫:做个刀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丢小石头里去震震,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手持式气动旋转工具,装个小砂轮头之类的,50mm深度完全没问题。

伸进去后,再开气旋转倒角,停转,再退出。清洗内孔。

一切搞定。

网友(点评):
哈哈!操作指导书都有了!

网友(点评):
就这思维还在各层广为宣传。 质量保证水平是靠 人。

网友(点评):
质量啥的可以做工装,就是这效率上不来。

网友(点评):
也一样可以用机器上小夹具工装,夹住小砂轮头用同样的方法,编个倒角程序走完这过程啊。是真没想到还是只顾着评论了。

网友:
两种方式:1.预防毛刺的产生、2.用实用简易的方式去除,
以徒弟方面考虑:钻孔方式的变更是否

网友:
呵呵,那个公司又投新的变数箱线了,估计是又给那家的轿车做配套,猜测是国产的品牌的
我们是3百公斤的高压去毛刺
本来中间清洗想加毛刷的,老外觉得不靠谱
就用最终清洗高压区

网友:
报告师傅,徒弟不会······

网友:
自制专用工具吧!

网友:
不懂铸造

网友:
先做D6-1孔,后做D6-2孔时加一把去毛刺牛鼻铣刀把毛刺在线去掉。说线下人工去的都是扯淡。

网友:
这个东西是要求稳定性很高的产品,所以手工别考虑了

另外,拿下来二次倒角也不划算

个人建议用数控毛刷

所谓的数控毛刷,就是一种用陶瓷为材料的毛刷,很细,可以当刀具一样安装

到倒角的 工序的时候,换刀。。。直接伸入孔内,旋转,毛刷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扩大,倒掉毛刺

停转,退出

大概十几秒钟把,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去毛刺工序

网友:
我们用的刮刀刮的,这种除了化学去除,机加工去除很难

网友:
做等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倒角要求的话,先加工无预铸孔的孔,再加工另一个。这样毛刺就会比另一种加工方式小很多很多。然后再回过 ...

内孔倒角刀?孔1和2相交的面的毛刺是去除了,另一边的孔壁怎么办?留一道凹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丢小石头里去震震,应该可以吧

这个想法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倒角要求的话,先加工无预铸孔的孔,再加工另一个。这样毛刺就会比另一种加工方式小很多很多。然后再回过 ...

同意!增加一点,先加工没有预铸孔的孔会使加工另外一个孔的时候有断刀风险,因为刀具受力不均匀

网友:
个人愚见,
1、师傅:在完成图纸要求前提下将工件做漂亮,产生的毛刺要尽量小并提高各工序质量和效率减轻手工操作强度
2、新徒弟和笨徒弟:不知道,师傅咋说我咋做
3、老徒弟和聪明徒弟:听师傅安排,自己也动下脑子
高速强冷,先钻有预铸孔的孔1, 再钻孔2贯穿,
钻头保持锋利,最好磨成群钻样式,毛刺小,贯穿效果好
铸铝毛刺易去除,手工可气动锉+铜丝刷(尼龙刷也可,但感觉铜(钢)丝刷的效率和寿命要好些)
金属铝化学性质活泼,最好还是化学去除或火焰

网友:
因为我是做非标设备的,按我的思路推荐一个去毛刺的小工具;
如果孔位置相对固定,可以用专用机械;灵活一点的,可以用机器人夹持工具进行打磨!

图片上传不了:内部服务器问题
名字叫做陶瓷纤维球:一个韧性小轴头部有个小球 ,回转起来后,绕轴摆动回转!

网友(2015-08-07):
磁力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倒角要求的话,先加工无预铸孔的孔,再加工另一个。这样毛刺就会比另一种加工方式小很多很多。然后再回过 ...

我做的话就先做1孔,再做2孔

网友:
注射强酸,腐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去毛刺机试试。

第一感觉  你的头像竟然是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