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做什么表面处理耐湿热性最好?

楼主(2015-02-13):
        请教大家,铝合金零件,要求耐湿热,实验时要耐10个循环周期(一个循环周期是24h)。
        请教大家,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最好。
        咨询了一下,有说硬质阳极氧化,是吗?

网友A:
温度和湿度都不说。。。
如果是按照电子行业50摄氏度相对湿度95来说,240个小时的标准,普通阳极只要封孔OK基本上也可以通过的

网友(点评):
估计很多事双85:即温度85度相对湿度85%

网友(点评):
双85要命了,那么要做硬氧或者微弧,其余的估计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和湿度都不说。。。
如果是按照电子行业50摄氏度相对湿度95来说,240个小时的标准,普通阳极只要封孔O ...

大侠,要达到上述湿热实验要求,除了阳极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比如说电镀?

网友(点评):
氧化便宜,你可以试试电泳,电镀不建议做,有点贵

网友(点评):
还有,你到底要求多少温度多少湿度,测试条件,先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温度是在24h内,从30度到60度再到30度,此为一个循环,湿度是95%+-5

网友(点评):
按标准是GJB150.9

网友:
微弧氧化可以,镀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要达到上述湿热实验要求,除了阳极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比如说电镀?

      大侠,如果做微弧氧化,膜厚一般是多少呢,它对零件的尺寸精度是不是没有影响。
      微弧氧化后零件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做微弧氧化,膜厚一般是多少呢,它对零件的尺寸精度是不是没有影响。
      微弧氧化后 ...

微弧的厚度基本在30-200微米不等,看你要求,可以通过时间控制

微弧的膜厚对尺寸的精度影响比硬氧稍微大一些,但是有个好处,可以微弧完在精磨,表面的粗糙层可以研磨掉

颜色的话,目前有乳白,淡黄,还有黑色,其余的颜色基本还在实验室,不能工业化生产

不知道你要的精度大概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膜厚不是说微弧多少膜厚就增加多少,而是增加一点点,具体的因为没有做过精密件,你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8-06-04):
防湿热要求:“........试验周期数为10个,每个试验周期为24小时。"
我们的硬质詹氟龙涂层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