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大神:在建立图层时,点选细实线画图示 ,细实线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2015-02-13):
最近在用AUTO CAD 2010,在建立图层时,点选细实线画图示  ,细实线不能显示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用intecad不需要设置图层

网友:
要看图层设置的灯泡图标是否熄灭,那个图标控制着图层是否显示

网友:
你将细实线层关闭了吧?

网友:
图层被写保护。

网友:
提问记得截图,不截图大家只能乱猜。

网友:
线粗开了吗

网友:
提个醒,不知说的对不对,你将界面下状态栏的线宽显示按钮按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提问记得截图,不截图大家只能乱猜

网友(2015-03-15):
不要选那个  就可以在图层里设置了

网友:
是线宽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