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有什么好办法学习一下

楼主(2015-02-13):
小弟自学数车,加工中心,只要不是宏程序基本都没问题,现在想学习宏程序,各位大神有没有好办法。学历有限,望大神给出适合的路线。

网友A:
为嘛要学宏程序

我连复合循环指令都不会,一样不妨碍我做产品

我只会简单的端面循环和外圆循环

你要明白,指令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工艺

网友B:
我接触的压铸箱体类零件其实现在很多加工厂还都是手工编程的。生产线需要经常切换或者调试;夹具和工艺优化导致变更等;宏程序还是需要学一下的;但是也不要搞的太深,系统参数(刀补、坐标系)常规调用等需要了解;要是去研究宏程序铣削曲面啥的就算了;不知道你以前接触过什么程序语言不或者EXCEL函数用的怎么样,我觉得有相通处,逻辑性。

网友C:
呵呵~学一下也不错~个人觉得数车意义不大~加工中心的话又比不上电脑出程序~所以这个纯粹是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学一下也不错~个人觉得数车意义不大~加工中心的话又比不上电脑出程序~所以这个纯粹是兴趣了

好像不是吧

网友:
好像是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的压铸箱体类零件其实现在很多加工厂还都是手工编程的。生产线需要经常切换或者调试;夹具和工艺优化 ...

只想学习下,T型螺纹宏程序,加工中心铣椭圆程序。发那科加工中心,广数的数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嘛要学宏程序

我连复合循环指令都不会,一样不妨碍我做产品

那是因为你遇到的都是简单的产品,图片上你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遇到的都是简单的产品,图片上你怎么做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遇到的都是简单的产品,图片上你怎么做呀

CAD标数走G01,G02。。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AD标数走G01,G02。。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图片上的你也G1G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的你也G1G2???

你那图看不出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图看不出是啥

上面有链接发了 你自己看下吧

网友:
标数也可以,知不过程序长

网友(2015-03-26):
先学学基础知识

网友:
可以玩玩,册,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