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本人画不出来

楼主(2015-02-13):
图片

网友:
没有升程图?

网友A:
这么个意思吗?只画了一半,螺旋线,扫描切除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意思吗?只画了一半,螺旋线,扫描切除就可以

厉害,具体图片出来了,可以画吗  求指导

网友A:
这个展开图有点奇怪,没太看懂,两个槽是对称的,每个槽由四段连起来的,从左边开始第一段长的,然后一段短的,然后又是长的,最后一段短的,你自己算一下每段对应的角度和螺距,按我说的办法应该能画出来,你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展开图有点奇怪,没太看懂,两个槽是对称的,每个槽由四段连起来的,从左边开始第一段长的,然后一段短 ...

好像是的

网友B:
扫描切除里把刀具实体画出来,选 实体切除。 我之前曾在4轴上加工过加减0.05mm的螺旋槽,用的masc。楼主这个工差更小,可否把加工方法公布下,用什么cam软件,粗精各怎么搞,探讨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切除里把刀具实体画出来,选 实体切除。 我之前曾在4轴上加工过加减0.05mm的螺旋槽,用的masc。楼主这个 ...

我下载需要先画出3D图,至于怎么加工,也是4轴加工,自动编程。

网友C:
草绘展开线,包络到圆柱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绘展开线,包络到圆柱面上。

是的

网友D:
是注塑机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solidworks有这命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注塑机头吗

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用的   就是人家叫我画

网友:
神器的凸轮

网友E:
能画,不好画,如果要求不精确用,很好画!如果用驱动方程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画,不好画,如果要求不精确用,很好画!如果用驱动方程我不会!

图纸上面有了,请赐教

网友:
高手,画的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意思吗?只画了一半,螺旋线,扫描切除就可以

大侠,我想了几天了,还是没想出来怎么画的,你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小弟我很愚笨。求步骤,最好是我的图纸上的,谢谢

网友:
9楼的方法是最简洁的,在solidworks里面这个功能叫包覆,草图直接画成展开的图形就可以

补充内容 (2015-2-27 20:44):
那你就按我之前说的方法来,步骤是比较复杂,做出来肯定是对的

网友(点评):
这功能我用了,画出来不对。包覆都是以圆柱中心,

网友(点评):
你之前的我看过了,小弟愚笨,没看懂

网友:
零件1.rar (242.49 KB, 下载次数: 0) 我用包覆画的,没错的,就是这样的,只是展开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改改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