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剪板机剪切力计算公式

楼主(2015-02-13):
两者算出来的差别巨大

  求大侠动动手指头指点一二

网友A:
一个整切,一个局部逐渐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整切,一个局部逐渐切。

所以斜切的力算出来比整切要小很多 是吧?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斜切的力算出来比整切要小很多 是吧?大侠

有剪斜角的切刃之最大剪切力会降低,随剪斜角增大而递减,

总的做功能量不变。

可以网搜看看图片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剪斜角的切刃之最大剪切力会降低,随剪斜角增大而递减,

总的做功能量不变。

多谢大侠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