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一批管子试压1MPa,有更好方案么

楼主(2015-02-13):
管子就是普通管子,一端连泵,打压1MPa。
另一端要密封,无台肩,无螺纹等。
内径在73-76mm之间。
不在外部做密封结构。管子长12m,密封结构不与泵一端有联系。

网友A:
管子直径有大小的试压,为方便起见,应该尽可能用端面密封。
管端状况如何?不能用端面密封吗?
即使用管内密封,楼主的设计也罗嗦了点。

网友(点评):
此设计应该达到的效果是高效快捷。可设计成快插快卸接头,接头插入到管内孔后对管中给流量,压力、密封和克服轴向力同时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直径有大小的试压,为方便起见,应该尽可能用端面密封。
管端状况如何?不能用端面密封吗?
即使用管 ...

端面密封就涉及怎么让堵头抓住管子的问题,不知楼主的管外壁光洁度要求如何?

楼主:
不能用端面密封,薄壁管,
也不能在外径上做文章,外径有其他用途。

网友:
1Mpa,最大也就400多公斤的力道,不如使用外夹式的工装,当然了,內胀结构也挺好的,毕竟一根一根的试压外夹也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自来水的水压一般是0.01-0.6Mpa ,你的测试压力只有1Mpa,不算很大,内壁情况允许的话,在端轴上加几个O型圈来密封;内壁情况不良的话,试试多组唇状密封圈!

网友A:
如果不方便用端面密封,就只能用管内密封了。
楼主的设计不好,一是麻烦,有需要特别制作的零件,每个尺寸的管子都要单独制作模具,性价比不好。这个特殊零件的设计也有问题,单面涨开,内六角多余。
用管内密封的先决条件是管子为无缝管,并且内壁的圆度和粗糙度有一定保证。
已经知道楼主测压的管子内径为73-76毫米,在1MPa压力时最大管径密封件端面受力约为4500N。
密封中橡胶件对管壁的附着力必须大于它。
锥塞斜度为20度,轴向力对管壁的放大约2.7倍。若橡胶对钢的静摩擦系数以0.3计,考虑到轴向力需要先克服橡胶弹力才能对管壁施压,安全系数至少至少应该取3。这样,密封里螺杆的拉力大于15000才好。螺杆直径应大于16,并且最好用梯形螺纹。
不知道楼主设计的特殊件上的橡胶选了哪一种,这也是很要紧的事情。一些涉及密封件多次拆卸使用的文献里都说到这个事。

网友(点评):
六方的作用是涨紧时,最左边的零件不转动,最右边的零件上有个把手,可以保证右边零件不动。

网友(点评):
1MPa给密封件的推力4500N,又其他结构来消除,有东西顶着,这个结构只是密封作用。这个怨我没说明白。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傅的认真对待,非常感谢,给详细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方便用端面密封,就只能用管内密封了。
楼主的设计不好,一是麻烦,有需要特别制作的零件,每个尺寸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4楼说了“不能在外径上做文章,外径有其他用途”,又在7楼的点评里说这个密封“有其他结构来消除,有东西顶着,这个结构只是密封作用”。
那么又有问题了:如何顶,这“其它结构”又是怎样的结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2米的管子,那“一端连泵”又是怎样一个连接法?

网友:
我认为楼主目前设计的特殊件的内六角孔多余,楼主回复“ 六方的作用是涨紧时,最左边的零件不转动”。
当然知道楼主设计的意图,只不过楼主的想法不对。
没有这个六方配合,在结构拧紧时,左面构件只有在与橡胶件脱空是才有可能转动,只要这个构件与橡胶件接触并稍稍压紧,就决不可能再转动了。
理由很简单,橡胶件被压紧,拧螺杆产生的转矩不足以克服橡胶件与管内壁的摩擦力。
不论是计算还是实践,都容易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直径有大小的试压,为方便起见,应该尽可能用端面密封。
管端状况如何?不能用端面密封吗?
即使用管 ...

断面密封,赞成,我们基本是这么干的。另断面车沟槽,密封圈挤入,漏出少许即可,如此在两端加压(气缸)夹紧,然后开通气源测试。

网友(2019-03-27):
1MPa也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