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位置检测用什么感应器比较好

楼主(2015-02-13):
如下图,比如红色线是需要监控的位置,当针那样粗细的铁丝或者物体一旦到红线位置就产生一个信号,要求红线检测长度5-10厘米,检测灵敏,到红线即产生信号,前辈帮忙支招,谢谢啦,快过年了,早点说声新年快乐吧!祝大家2015年发财。

补充一下哦,我试验过电磁感应器,信号产生位置有误差,金属太细检测不到,光电感应器是点的那种也试验过,容易漏检。

网友:
涡流检测——穿过式线圈

网友(点评):
这个原理数数应该可以,但是检测位置应该不精确,哪怕毫米级都够呛吧,有现成的这样的感应器。

网友A:
不嫌贵或者自己能做电路就线阵ccd

网友(点评):
就算ccd也有漏测的时候

网友(点评):
是一个好办法,先研究一下成本和可行性

网友:
  槽型光电开光  有大号的。

网友(点评):
我家里有这样的光电开关,光对射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材料细小,并且还会移位,所以漏检情况太突出了,不可靠。

网友(点评):
关键要切实可靠地遮挡光路。

网友:
检测方案

检测方案

检测方案

网友(点评):
方案2我试验过,把材料一端加电流,红线位置放个金属片,通电就算有信号,可是发现实际操作中不灵敏,我要分切的材料有一类是金属链条,用手拉直了这种方法很管用,但是自由落体情况下不理想,不通电。

网友(点评):
方案1看不太懂,不过感觉你的方法有点像电磁开关,靠近产生信号,我测试过,1毫米左右的细材料感应起来不是太灵敏。新年快乐

网友:
不如用直流电将红线导通,然后监控阻值和电流及电压,这样最灵敏,绝对 100% 检测出

网友(点评):
材料很多情况下会有电镀层,当瞬间接触导体的时候信号不一定及时传导。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点评):
那就用高清相机来检测吧,不过,即使用高速的相机,也一样会有误判的,我们用光学设备做检测的时候,25um 的像素,误判断还是无法避免。

网友(点评):
不用说什么新年快乐了,咱也已经没什么过年的概念了,也就多放几天假而已。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

不懂没玩过呀,要不然你讲讲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贵或者自己能做电路就线阵ccd

办法是挺好,刚刚我看了CCD的工作原理,类似相机,不停拍照,只要找到遮挡就算有信号,这个应该是一个办法,目前就是不知道做这么一个检测部件成本几何啊,先算是一个方法,先谢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C(2015-12-30):
不知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刚才想到棉纺上的纱线监测器,是电容式的,可以将快速移动的纱线上的凸起检测到。非常灵敏。

网友D:
用光纤感应器,松下的手册里一大把。阀值是可以调的,物料小的时候把值调低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纤感应器,松下的手册里一大把。阀值是可以调的,物料小的时候把值调低点就可以了。

给你这么说吧,小日本的几家公司的传感器都实验了,国内的也试验了,数数没问题,就是说经过一个,产生一个信号,没问题可以实现,但是要想做重复位置相同的检测目的做不到,比如说有的进去一毫米检测到,有的进去5毫米才检测到,反应速度上跟不上去。

网友(点评):
是否将控制执行机构的延时考虑进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你这么说吧,小日本的几家公司的传感器都实验了,国内的也试验了,数数没问题,就是说经过一个,产生一 ...

你把你试验过的传感器型号发给我看看?物料前进的速度有多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刚才想到棉纺上的纱线监测器,是电容式的,可以将快速移动的纱线上的凸起检 ...

楼主能详细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你试验过的传感器型号发给我看看?物料前进的速度有多快?

速度不快一秒5厘米左右,型号记不住了,对射的,窗口的都试过了,对射的缺点是一面灵敏,一面不灵敏,渐变的,窗口的灵敏度要高,但重复位置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详细介绍下吗

是问我吗?我不是楼主啊。
说的是一种模拟电路,LC震荡,纱线从C的中间穿过去,纱线的粗细变化引起C值改变,F值改变。直接用模拟电路控制一个刀片动作。
上世纪80年代这种机构就大量应用了,成熟的技术。
模拟电路的优势在这里也得到充分体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没玩过呀,要不然你讲讲原理?

光纤传感器,靠感应头部分光纤强弱来判定有没有物品,这个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在没东西的时候设定一个光强,放置物体的时候设定一个光强度,就能根据光强度来判别是否有东西进入感应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