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铣头角度调整后各轴偏置数值的计算

楼主(2015-02-13):
      生产中常用万能铣头加工工件,现有某设备具有多个铣头附件(A31-A36),自动换头换刀功能,并且自带五面加工宏程序,设置一个加工原点,不管铣头怎么旋转,都可以通过程序补偿偏移值,十分方便。但是万能铣头A36并没有自动补偿功能,于是找到一种计算偏置值的方法。个人感觉计算过程比较繁琐,如有更简便方法请社友指点。
      用到的工具:机床自带雷尼绍测头,基准方块如下图

先在基准块三个面交点设置原点
然后换万能铣头如下图,芯棒校正角度,然后分别测量相关数值L

     测量出数值后,带入计算程序,得出各方向偏置数。分别测出10组数据,与计算数据对比,误差可以接受

      计算程序中附加了测头长度,如果不附加,则为主轴端面中心到万能铣头锥孔端面中心的偏置值。编写程序时用G43即可。

#18=550.151+#10 #19=#14则#18,#19为主轴端面中心到万能铣头锥孔端面中心的偏置值

计算方法如下

网友:
你好,我想知道素描是手绘的?要怎么训练。。。谢谢

网友:
能用好这个机床都应该是大师了!楼主强人

网友A:
这样的思路好像不对太繁琐 , 说下你的分度头是系统自动定位任意度数还是手动的 。这个要说出啊

网友B:
这个可能写成通式的吧?
考虑下坐标变换的表达吧,
然后宏程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思路好像不对太繁琐 , 说下你的分度头是系统自动定位任意度数还是手动的 。这个要说出啊

文中说了,我自己也感觉太繁琐,只是水平有限,没想出别的办法。任意度数是手动调整的,C轴也可以自动定位,5度一分。

网友:
很不实用的万能铣头,分度太麻烦了,一般这种铣头最常用就只用垂直和水平两个角度。其实生产中,用偏置式的万能铣头多好,各种角度都可以轻松找到,都不用计算的。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写成通式的吧?
考虑下坐标变换的表达吧,
然后宏程序实现

大侠可否仔细指点一二?

楼主:
@老鹰

鹰大,可否删除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