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箱里面接线一定要接线端子吗?

楼主(2015-02-14):
对电器的知识不是很懂,在接一些信号线的时候,觉得信号线的电流应该很小,所以买的是线径很小的电线,因为线径太小那些接线端子也不好接上去,所以一般就是把电线缠在接线螺丝上压紧就是了。刚接好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可是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接触不良什么的,有时不小心扯一下线头就掉了。看着好像主要原因是线径太小,容易松。

偶尔看到别人机器上的成品电柜,里面的电线都是超粗的,信号线也很粗,每根电线上压接了接线端子。

想请教这个电线和接头有没什么标准的?有相关资料分享学习下吗?

哪种接线端子方便好用呢?

网友:
信号线粗了,电阻小,损失小。
端子肯定要的。

网友:
电力电子配接线中,凡屏内设备与屏外设备相连接时,都要通过一些专门的接线端子,这些接线端子组合起来,便称为端子排.端子排的作用就是将屏内设备和平外设备的线路相连接,起到信号(电流电压)传输的作用.有了端子排,使得接线美观,维护方便,在远距离线之间的联接时主要是牢靠,施工和维护方便.

网友:
接线端子是一定要用的,很细的线可以考虑用航空插头插接或者是使用排线插接。

网友(2015-04-30):
航空插头就是圆形插接器吗

网友:
最好是要接了,这样使用和维护方便,当然,线也要有扁号了,这样对于后续的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用航空插头的话是不是就是把线直接焊接在航空插头的接头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