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钻钻孔不断屑

楼主(2015-02-14):
U钻直径44,钻孔深度250,转速1500转/分钟,进给量0.1/转,电机参数22KW变频电机,同步带减速1.5:1,加工材料Q345E,这样的参数加工出来不断屑,铁屑成连续的C字形,新刀片最多只能加工到120深度就出现排屑困难,冷却泵为高压齿轮泵,特来请教各位大侠此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不断屑,无非调线速,进给,前者降后者升,或者同时升,这么大这么深,没做个!注意别烧了钻杆,哈!

网友:
试着提高进给量。

网友:
进给加大些。另外,转速有点高,可以降低些。

网友:
线速度有点高,线速度大约在160-180左右就可以,进给约在0.2-0.25左右,实在不行可以采用啄钻的方式加工。

网友:
用山特的LM槽型刀片,肯定断

楼主:
切削液目前用的是自来水加防锈油,看到有其他公司用TX6111D昆机的镗床加工,切削液用的普通乳化液,转速769/min,进给0.07/转,水泵就是家用的普通泵,结果做出来很好,这个让我很费解,我现在怀疑是切削液的问题,准备用乳化液再试一试

网友(点评):
是不是别人的水压比你的大多了

网友:
进给有点低了,其实不断屑也挺好,不会闷车。。。
120就快3倍径了,内冷的话排屑也会有影响了,尝试到了这个深度开始啄钻吧,刀片寿命短了点,但是刀体寿命长了啊,万一闷在里面那可贵多了。

网友:
可以在加工过程中进给不要没有变化,比如0-5mm进给0.1,5-6进给1.2.

网友(2015-03-16):
这种材料不断屑会很麻烦,声音吓人,孔表面质量很差,存在卡屑的风险。建议大幅度降低进给(不超过0.12mm/rev),可以的话在提高速度,通过离心力将工件甩断。这是我钻10号钢的经验,希望能有所帮助。用了山特的钻头LM槽型不锈钢材质(比较锋利)。

楼主: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1.将冷却水换成乳化液,因为乳化液达到一定浓度有润滑的效果;2.将变频电机的小带轮换成更小的,速比2:1,这样增大切削时的扭矩;3.因为工件是水平装夹,两边对钻,所以工作台下压板的间隙不能大,否则可能会出现工作台平面与主轴钻孔中心不平行的问题,从而导致切削力增大,进一步闷车,调整好间隙后试车,转速750/min,进给0.1mm/转,一次钻孔深度250mm,试验成功!

网友:
用的哪个品牌的U钻? 快6倍径了?

网友:
直径比较大,可不可以选择镗啊?我是新手不太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