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装力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5-02-14):
目前有个型号SKF 6203的轴承需要压到压铸铝壳内,轴承外径40,最大过盈量0.1,接合面长度12,
想请教一下这种轴承压装应该如何计算,被包容件的内径是按外圈算还是按内圈内径来算?这种压装力可以完全按照一般过盈连接圆柱面压装力的计算方式去计算吗?有没有什么修正?误差有多少?
另外想请教一下无内圈滚针轴承的压装是否和以上有区别?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的轴承的径向游隙有多少?

网友:
酒侠有篇帖子,赶紧去拜读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B:
这是要诈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轴承的径向游隙有多少?

0.035L
0.045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诈死的节奏,,,,,,

大侠此话怎讲啊,哈哈

网友(点评):
40这个尺寸,过盈量0.04已经不小了,,,,

网友(点评):
大概算了下外圈内径最大减小量为0.03,过盈量最小也是0.076,工况是-30℃-100℃,这个温度影响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035L
0.045U

过盈太大了

网友(点评):
那有什么影响吗?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是过渡配合,最大过盈0.007

网友(点评):
影响太大了,你的配合级别是什么?你的已经严重超过一般轴承外圈安装的过盈量了。轻则钢珠卡死,重则外套崩裂

网友(点评):
外圈的最小过盈也是0.076!

网友A:
你看看配合过盈量数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配合过盈量数值表

壳孔为Φ40(-0.085至-0.1),大侠这个表格是优先推荐的配合么?
这种配合也需要看材质吧,铝壳材料为20MnCr5,轴承型号是SKF 6203-TN9,这轴承还真没找到。。。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东西是人家的,我改不了

网友(点评):
铝壳材料为20MnCr5?你确认这是铝壳?

网友(点评):
眼花了,AlSi9Cu3,应该是这个,关于径向游隙有更新版本,无载下为0.058-0.068,这样应该可以弥补外圈的变化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配合过盈量数值表

这是轻金属轴承座,另外轴承座刚度也未知,不能判断过盈太大。

网友(2019-03-27):
影响太大了,你的已经严重超过一般轴承外圈安装的过盈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