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尼龙线裁切机绞线的问题

楼主(2015-02-14):
现在是单根线裁切。
有2个滚轮送料,下面的滚轮是金属材质的,滚花过的,主动轮;上面的轮子是优力胶的,具有弹性的,转动力是通过主动轮的一对齿轮传递过来的。

问题是裁个30cm左右,就开始“打结”,一打结之后送料不顺畅,就被堵死,要停机人工清理。
这个“打结”实际上就是因为尼龙线自身旋转造成的,但我找不出原因来。请教一下造成的原因和改善方案。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不是参考下服装行业的 自动锁边机之类的绕线处理方式,如果在两个滚轮和卷盘之间增加一个“吊杆”,让打旋的线得以自动调整,应该能好些吧!

网友:
尼龙线自身捻度造成的,尼龙线应该是多股线,初捻和复捻之间有一定的捻度不匹配
需要有一定的空间让尼龙线自由毁捻(也就是自由回转)

网友(点评):
但是我用手去拉线的时候,没出现“打卷”的现象

网友:
是做绞线机的吗?

网友:
1)原料特性没掌握好?照片不清楚,但怎么看也不是麻花绞线,应该是类似女孩子马尾辫的线绳是吧。

2)原料卷料有问题?料卷放料长点,看过自然下垂下,有没有自己拧动?

问题是裁个30cm左右,就开始“打结”,这也太离谱了。麻花绞线也没有这种问题。

3)设计问题?你只给看这么点点地方,谁知道设备哪里有问题啊?

4)最长最短裁切长度是多少?

5)供料张力有没有控制好?(料卷是完全被你说的主动轮拉着转的?)目前料卷是间歇转动还是接近匀速转动?

6)想问的太多了。。。

网友:
放线方式不对,改变防线方式使放出来的线不扭转。

网友:
将线由1.5mm的线管放出,在线筒出口切断,看他还卷?

网友:
你拉短距离的线是不会出现打卷的情况,但要是拉出10米在折叠就明显了,最好加一压紧装置,让线保持绷紧状态,可以看看缝纫机上的压片,然后看此线是左还是右的捻度过大,线团翻过来放置、让它出线的时候有一定的退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