笊篱自动盘丝机

楼主(2015-02-14):
谁可以设计笊篱自动盘丝焊接机请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15-2-14 23:41):
要是那么简单,就不用在这里求助了.

网友:
这东西不难,那个骨架制造的一致性不知如何,是用手工还是专用工装成形并焊接的吗。

网友:
这个是做大米干饭、小米干饭和杂粮干饭用的,己经退出灶台了,用电饭锅的令天,谁还用?

网友(点评):
我家还在用捞饺子。

网友(点评):
用漏勺啊。

网友:
这个太好做了。参见风扇罩的焊接,网上大把的视频资料。

楼主:
那个原理做不成,他是平顶。

网友(点评):
风扇的罩子不是平顶。要会变通。原理都一样。如果有一定的量的话,做这样的设备很简单的。就是在碰焊机的基础上设置一个自动上丝装置就行了。

网友:
佛山有很多这样的焊接设备

网友A:
应当是滚焊吧!

网友(点评):
碰焊,旋转碰焊,滚焊是两个滚子对滚焊接,一般是焊接油箱和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滚焊吧!

我做了一个胎具是螺旋梯形台阶,就是平顶无法绕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胎具是螺旋梯形台阶,就是平顶无法绕丝。

绕丝的时候必须展开,这个和阿基米德螺旋线相似,在绕线的时候放线部位要逐步展开,焊接点作为转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