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与机床

楼主(2015-02-14):
在自动化的过程中,需要将机械手和机床相连,其重要的一步就是机床的信号改造。机械手在机床外将零件拿到了,在床子上方等着,需要机床加工完成的信号,再打开机床的安全门,门开后,机械手进入机床,同时需要将零件吹气,将零件上的切屑吹净,在机械手到位后,需要机床给出吹好了零件,机械手进入取产品,机床的夹爪打开,取出零件再放入零件,机床再夹紧,机械手再退出,最后启动加工,机床关门,加工。等等一些列的步骤需要机床和机械手之间对信号。机床的状态至少有6个,机械手的动作也至少有7个。这么多动作,状态,需要将机床的PMC改动,给出信号给机械手,然后机械手才知道进行什么动作。
 PMC的信号给出是可以有很多方法的,通讯,点位信号,编码信号等等。
    改PMC需要先将程序读出来,备份,以防改错了,还有恢复的程序,同时也可以对比原来的程序。
    改动前,需要打开电箱看看,哪些点是空点,X40,X41,。。。。。X50,X51。。。。,等等,如果是空的,需要查原程序是否用过,如果用过,可以将R,M,K等的空置点如R3000.0去替代X5.0(X50),全部替代后,再在自己改动的程序中使用这个信号点,需要上升沿,需要自锁或者是其他,用的时候就放心了。注意改动时一定要将替代空置点的名称编写好,便于以后的人来查问题。

网友:
中间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比如安全监测,并联机床的上下料,还有抽检,工件的判废,同时上料或者下料时的特殊情况,反正,我看到的没有一家一开设就是完美的,都是磨合后才正常使用的

网友(点评):
对,不容易,见过夜间自动加工,刀具刀柄毁了三四把,损失也很大,刀具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点评):
各种撞,伤不起,信号,逻辑很重要,某公司07年桁架机械手把人砸死人了,11年又砸死了,各地时有发生

网友A:
我想学这个

网友(点评):
那建议你去一家比较大的机床厂的SE部门,经常有这种业务

网友:
自动化需要很多协调的,但最基本要求就是单机要有极高的稳定性。
各种监控要做好,考虑周全。
组过线,走总线的,配线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学这个

我也想去啊,可是别人不要俺

网友B:
大侠,能否仔细讲讲这些呢?
我们公司是用MAKINO机床和kuka建立的自动线,用的是 profibus协议。如有需要这些PLC与机器人程序,可以联系我。
取了机床里面很多R参数,我不知道这些R参数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是自己定义 的,还是机床固有的呢?
能否推荐相关书籍看看?因为我非自动化专业,现在我要优化这些,遇到了瓶颈。
感谢了!

网友:
这种技术还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否仔细讲讲这些呢?
我们公司是用MAKINO机床和kuka建立的自动线,用的是 profibus协议。如有需要这 ...

我的方法是将参数表打印出来,一个一个的认名字,再寻找需要的点。
可以将程序发过来,我看看啊!
QQ:369398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