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数控车改装!

楼主(2015-02-14):
各位大侠好,我有几种台阶轴想在数控车上实现自动化,希望大家给我好的实用方法!还有大概费用
批量很大,用气动或液压加紧都可以,外径尺寸4-20MM  不等, 长度在20-50不等,工序很简单 ,车外圆 ,倒角,平面 ,三把刀搞定    重复精度一定要保证3丝以内     谢谢~

网友A:
还是买单轴六角自动车床吧,新的十来万一台,二手三四万,直接加棒料,不到两分钟一件,比改数控车便宜,且效率也高得多。

网友:
单轴六角自动仪表车床c1325 (1)正面_土豆_高清视频在线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cdSND_uM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单轴六角自动车床吧,新的十来万一台,二手三四万,直接加棒料,不到两分钟一件,比改数控车便宜,且 ...

谢谢六角车大侠的回答
材料为钛合金,料贵 所以都是单间车削加工!工序很简单  能告诉我你的qq或微信吗?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