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生物质颗粒机设计如何解决压轮轴承不耐用问题

楼主(2015-02-15):
有从事生物质颗粒机设计的吗?压轮轴承不耐用,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最好上个图,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点评):
图纸也可。

网友(点评):
粗步猜测,应该是校核与密封的问题。

网友:
失效形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
  轴承封盖,油封上。

网友A:
那是特别简单的机构,没有什么其它问题,就是你轴承质量非常差,对滚压球,压颗粒,到粉碎辊压机,对轴承质量都要求非常高的,

网友:
根据失效形式找解决办法。就这么问估计真得同行才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特别简单的机构,没有什么其它问题,就是你轴承质量非常差,对滚压球,压颗粒,到粉碎辊压机,对轴承质 ...

国内从事这行业的都是利用压辊直接挤压磨盘,利用轴承间隙的变形量将物料挤出,轴承受力特别大,且没有缓冲,发热快200°左右,轴承损坏频繁,这种设计本身很不完善,有没有更好的结构设计方案?

网友(2015-11-11):
进来学习,刚入生物质行业

网友(2020-12-06):
引用 楼主:
国内从事这行业的都是利用压辊直接挤压磨盘,利用轴承间隙的变形量将物料挤出,轴承受力特别大,且没有缓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