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铜C3604孔加工的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5-02-15):
加工c3604,黄铜管,毛坯孔径6.5。略有偏心。通孔深23Mm,要加工到7.4,粗糙度1.6。现在用钻铰刀,钻出来有振纹。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高效的方法。

网友A:
至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加持工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加持工件的?

弹簧筒夹,直接夹外圆

网友:
弹簧筒夹夹持工件在圆周方向上面比较均匀,但在轴线方向上是否是只有局部的一部分?还是大部分都能够夹持住?这还只是夹持力分布方面的问题。

楼主:
工件总长24MM,夹持9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总长24MM,夹持9Mm

为何不能全长夹持?夹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偏长,有震动自然有振纹。另,加持力可能也有欠。但矛盾是加持力不能过大,否则会导致铜管变形。

网友:
这应该不是刀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夹具如何设计使用的问题。

楼主:
因为外圆要加工!我考虑是刀片排屑,和刀具角度的问题!我准备用搪刀试切看看

网友:
找好点的刀杆镗吧,没问题的。

网友:
管材不适合钻削,用手磨合金镗刀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