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板材 gauge 10 是多少厚度

楼主(2015-02-15):
我在网上查到的 有很多说法 我查到的是钢板和铝的    还有塑料袋(这个数值很小了 不可能)

网友A:
guage 10?
没听过这个说法
不过说是厚度的话,进口PVC板材可以保证10mm厚,国内的,也就8点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age 10?
没听过这个说法
不过说是厚度的话,进口PVC板材可以保证10mm厚,国内的,也就8点多厚

10个厚度不可能 guage是有换算表的 只不过我没找到PV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个厚度不可能 guage是有换算表的 只不过我没找到PVC的

所谓的guage,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guage,指的是什么?

百度一下 有很多

网友:
没有PVC材料的换算关系

网友A:
刚百度了下,学到新知识了
查到一张图,竟然还是中国机械社区里的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百度了下,学到新知识了
查到一张图,竟然还是中国机械社区里的图,哈哈

这个一般指的是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