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的选定

楼主(2015-02-15):
要加工一些精密零件,材料是钨合金的,请问选用雕刻机还是雕铣机?
谢谢大家!

楼主:
比如图纸

楼主:
这个也是,工件都不大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放电,慢丝

网友A:
假借求助实则在做广告。

楼主公司网站都明白说明这是假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借求助实则在做广告。

楼主公司网站都明白说明这是假求助。

不是广告,上面的图片是客户做的,现在想自己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