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摆线针轮减速器摆线齿轮和针轮壳设计方法

楼主(2015-02-15):
    最近本人要设计一个摆线针轮减速器,手里没有可参考的资料,求助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能给一些指点或者相关的零件图或者资料那就更好了。多谢了!

楼主:
顶下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谁有 宝钢减速器图册   清晰版的 ?   网上没有找到,哪个大侠有的话,分享下l ! 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的设计要求是什么?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主要零件的设计计算,较详细的了,连各零件的公差都有规定。最难的要算摆线轮的修形跟检测了,遇到异响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专门做减速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设计要求是什么?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主要零件的设计计算,较详细的了,连各零件的公差都有规定。最 ...

感谢你的回复   机械设计手册上是有主要的零件图和相关计算   我现在大体框架出来了   有个小疑问  间隔环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次设计减速机  算是学习 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机械设计手册上是有主要的零件图和相关计算   我现在大体框架出来了   有个小疑问  间隔环 ...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用途,就是隔开两个摆线轮,让两个摆线轮之间有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