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细长螺纹时让刀,环规环不过!急!!

楼主(2015-02-16):
现在加工这样的零件,一头是像图片中一样的两段螺纹,尺寸是.4375-20UNJF-3A 的螺纹,个人感觉是因为产品比较细长,所以在车进去第二第三个牙的时候有让刀,尺寸比较大,车到后面尺寸就变小了,程序是用得G76螺纹循环指令,切削量也试了好多种,转速也尝试了,但是始终有让刀的发生。

后来有尝试了先切第一段螺纹,再两段一起车,这样就变成在每段螺纹第二牙尺寸都偏大,都有让刀。

现在螺纹刀片使用的是SANDVIK的266型号的螺纹刀片。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非常急。

网友:
最后一刀减量精车,,,,,

网友(点评):
各种余量都尝试过,都没有用,我都绝望了。。。

网友A:
不能顶?既然你用数控车,让刀可以走斜线

网友(点评):
G76螺纹循环指令, 是什么?可以的话,自己跑跑看,是不是报错。 顶可以考虑。。。

网友A:
忘了。自己查下。可以车锥度螺纹的。不行就顶咯。
遇事多动脑子啊。

网友B:
怎么看都不细长啊

另外,是实心材料吗?先做好外面再做内孔

网友C:
还有一个疑问是,三爪夹头里面的材料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都不细长啊

另外,是实心材料吗?先做好外面再做内孔

是实心棒料,我试过,先加工外圆,再钻孔,还是有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疑问是,三爪夹头里面的材料长度是多少?

我是弹簧筒夹,加工的是长棒料,设备后面有送料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自己查下。可以车锥度螺纹的。不行就顶咯。
遇事多动脑子啊。

设备是有主副轴的,两个轴同时加工,就是没有顶针我才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顶?既然你用数控车,让刀可以走斜线

应该不能走斜线,这样中径值就不对了

网友:
1)降低转速。
2)增加走刀次数。
3)有必要的话改变进刀方向。

网友(点评):
恩 我准备换左手刀,从里往外车,可能这样刚性好一点,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车床是什么厂家的?可否介绍?

网友(点评):
材料的牌号是21-6-9 不锈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加工的产品是用于航空航天的,虽然是不锈钢,成分锰,铬,镍比较高,硬度在85-100HRB,材料比较黏。 设备是DMG 双轴的,产品一次成型。

网友:
那么车前有没有固溶处理?

网友:
加锥度车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走斜线,这样中径值就不对了

让刀会让螺纹外端中径变大,向里逐渐变小。走斜线也就是在外端向内逐渐退刀。怎么会不对?除非出现的情况是腰鼓形,那就不行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得一夹一顶,你们难道都是双轴的设备。

网友(点评):
恩~清一色的设备...

网友:
拿去滚丝啊

网友:
可以肯定你用的机床间隙比较大,X轴紧斜铁,Z轴紧滑板,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螺纹加工完后再加工槽

网友:
能不能用滚丝机做?那个效益是好多了

网友:
不知能否用双刀切削,抵消径向受力。

网友:
按照SANDVIK供应商的介绍,Coro Thread 266 必须与其 iLock interface 配合使用,可以避免传统的螺纹刀片出现的让刀现象。不知为什么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用那种直接像那个板车的那种车刀呢。在优酷看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