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5-02-16):
一小书生,近期在做一套工装夹具,前期利用业余时间去相关机械企业实习,操作过机加工相关机器,也受过相关数控设备的培训与实际加工操作,对相关企业的工装夹具也参观过。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实际夹具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哪些问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总的来说,两点 一定位 二夹紧。然后就是具体工艺再具体对待。
没办法展开说。可以把你图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A:
大侠,工装夹具对于从事机加工的人来说是自己多年工作经验的一部分。不同场合需要的工装夹具是不同的,不同工种的工装夹具也不同。工装夹具首先考究的是针对什么仪器选择不同的工装结构,然后是考虑如何保证产品的加工精度,考虑工装制造简单、高效,考虑产品的批量性(大批量产品加工的工装与小批量所使用的工装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工装夹具对于从事机加工的人来说是自己多年工作经验的一部分。不同场合需要的工装夹具是不同的,不同 ...

谢谢大侠的指点,这个我也考虑过如选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去实现其功能,如何根据其精度要求设置定位和夹紧位置,以及批量后的连续性,效率以及可靠性的问题。但是具体在夹具设计过程中,经常会在哪一环节出现问题或者在设计过程中常会忽略的问题?由于经验不足,还望大侠们能够指点一二,谢谢指点

网友:
1、定位:使需要固定的产品不能移动或转动。
2、夹紧:向产品施加压力,使其不能动。
3、简单方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要便于工人操作。

网友B:
定位,夹紧的确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夹紧位置一定要在定位点正上方!,如果实在不知不开,也一定不要偏离太远,悬空的地方如果涉及到加工,还要加装辅助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夹紧的确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夹紧位置一定要在定位点正上方!,如果实在不知不开,也一定不要偏离 ...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