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与螺丝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5-02-16):
本人刚毕业学渣一枚,现从事自动化机械设计,想请问各位前辈,在自动化设计中,螺丝与螺丝之间的距离有没有特定的计算方式,在我自己请示设计时,都是凭感觉均布,但是感觉这很不规范,所以来此请教。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不就行了

网友:
自己先谈,谈具体案例,谈自己想法,谈完了自然有人回答你。

网友:
根据受力
常规情况下,靠螺栓拧紧产生力矩,进而对接触面产生压力,因为压力所产生的摩擦力要保证接触面不滑动。另外螺栓旋转也受剪力,所以要在拉力的基础上考虑一定的系数。
具体需要几个螺栓,要视接触面的受力确定。

一般联接可参考已有设计,特殊受力或者关键部位需要校核。

网友(点评):
先要分析具体的使用要求,是端面抗扭还是端面密封。两者不是一个解决计算办法。抗扭要保证一个均载,每个螺栓部分的承载要尽可能相等。然后根据赫兹原理检查实际摩擦面是否能保证摩擦力需求。

网友(点评):
玩端面密封,就是纯赫兹检查。整个密封环上必须保证最小压缩量部分能满足密封要求。

网友(点评):
后者在分布上不一定要均匀分布。根据需求设计即可。

网友(点评):
哈哈,不过俺感觉说这些,楼主未必看得懂。所以,有些帖子看看就行了。够不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