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注册了知空网,帮下个文章。

楼主(2015-02-17):
周继文的,滑差电机的自动调速控制。有谢!

楼主:
谢谢大侠!这么快?!

楼主:
单位有滑差电机拖动的复卷设备,原来只是分切,现在要定线速度,网上找到这篇文章。藏头去尾的,不得要领,看了是采用电流互感器采样电机的电流。很有启发,再次谢谢楼上两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有滑差电机拖动的复卷设备,原来只是分切,现在要定线速度,网上找到这篇文章。藏头去尾的,不得要领, ...

用计米器和矢量变频实现

有的公司是自己做的一个小电路板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米器和矢量变频实现

有的公司是自己做的一个小电路板处理的

准备用和原来滑差电机一样的测速发电机安装在分切压辊那里,整流控制原手动调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