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8爷给诊断一下

楼主(2015-02-20):
这是WMD上电池壳上的一部分。材质是铍青铜,但具体是哪一种现在没有消息。
使用中没有力矩弯矩人为施加,但是存在频率不低的振动,因此也会因此产生弯矩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井下使用的时候,发现有泥浆侵入导致电池烧毁。提起来以后发现,图中的断口部分已经有多半圈的断裂。但之前下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明显裂纹。
图中所示分内外两个部分。内部为一根芯管,外部为一个套管,靠螺纹连接。有双层O圈密封。预紧扭矩在800-1200磅尺左右。
这里想判断下这个断裂的原因。目前怀疑是多次拆装以及使用中的振动产生了内部裂纹。
不知道8爷能不能给一个评论。
欢迎其他大侠提出宝贵说法。
@2266998

网友:
大年初二请8兄

网友:
上螺纹时有杂质,密封不严,腐蚀生锈。

网友(点评):
你知道铍青铜的抗腐蚀能力有多少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个例吧,材料组织结构有问题。

网友(点评):
石油钻井上,很多问题都是个例。另外,不认为材料结构有问题。使用时间很长了已经。

网友:
不知道牙型是否满足负载要求,会不会太紧了,或者热胀冷缩给挤裂了。。。也许是牙距不均,应力集中,楼上说的都有可能。除非从事该行业生产的专家,一般人还真不敢下结论。。。。。。

网友(点评):
这东西跟牙型有半毛钱关系吗?同种材料热胀冷缩还能伸缩不均吗?

网友(点评):
哈哈,原来是鬼子做的,看来出的问题都是“高级”问题,我等只是闲来无事随便讨论,大侠不必懊恼。

网友:
过年好,哈哈,俺没在加拿大过过年,国内都是在米国的‘台北’过的,哈哈,

铍青铜,我因为玩水下的东西,也常用,一般说,只要组织均匀,沉淀硬化好,耐腐蚀性能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海水里面挺数十年,

有罗纹连接而断裂的,我处理过这类问题,也算经验吧,年轻红毛未必会知道,阿哈,俺要是在国内开技术公司,他们大概也需要跑过来讨论技术问题,哈哈,

螺纹连接,假如不是非常‘水密’,会有液体或泥浆逐渐侵入,假如没有震动,就会慢慢腐蚀,直到几十年之后‘穿透’,有震动的情况不同,振动会在‘液滴空隙’里产生挤压,挤压会产生液压放大效应,类似‘空泡腐蚀’,泡穴会逐渐扩展,形成早期‘类似应力集中效应’,振动再加剧这个‘应力集中’,在尖点迅速扩展而最终断裂,

对你现在这个断裂问题,先看金相,有无明显缺陷,再看‘扩展源头’,就清楚了,

过年好,加拿大现在也不容易了,哈哈,多保重,

网友(点评):
感谢8爷。8爷过年好。因为是个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零部件,所以初步认为根长期的腐蚀和振动有关。目前这个件处于半锈死,一时也拆不开,因此我不确定螺纹前端是否还有一道密封。

网友(点评):
但是8爷说得振动导致的早期集中效应很可能是存在的。具体的东西我还在让他们检查。目前断口表面已经被自燃的电池漏液污染,不太好判断源头了。不过有两个45度左右的裂纹扩展区,裂纹一直扩展到套的内台肩位置

网友(点评):
判断是一种脆性断裂。因此怀疑材料经过处理,处于高硬态。金相还没出来,不敢确定。不过用手工测试法测了下硬度,不低于HRC35。

网友(点评):
应该有一个密封,有些是螺纹密封的,有些是外加密封材料的,我设计这个,也会如此,红毛不会如此愚蠢的,水下腐蚀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与陆地研究对象完全不同,里面掺合了‘空泡’,挤压与振动,是个综合问题

网友(点评):
铍青铜有些是原始金相问题,比如铍的溶解不好,冷却速度没跟上,等等问题,对这些,我也得看具体现场才能准确知道,当然,我看了,肯定可以准确知道,这点,红毛也是服的,

网友(点评):
再次感谢8爷。我还是先查金相好了。这种问题很少发生,只是眼前这个发生的很突然,所以才要查一查。

网友(点评):
8爷的评论还中肯啊 对金相和组织的研究还是看中的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叫微动腐蚀?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
问个跑题的问题吧,
加拿大也是冬天啊,怎么还有人穿短袖呢?

网友(点评):
米,加,冬天都是短袖,开始特不习惯,到11月穿毛衣,一进公司,鬼子很关心地问,是不是‘赛克了’,说没有,人家问,为什么穿毛衣了,哈哈,短袖,外面套个毛背心,出门穿带夹层的长风衣,系带子,国内单风衣不行

网友(点评):
确实如8爷所说,鬼子基本上全年都是短袖。户外工作的会套野外装,很厚,很保暖。我出过一次井场,当时被裹成了狗熊。哈哈

网友:
看起来像应力所为!

网友:
您好,我从安装的角度提几个问题:

1. 如果安装的表面状况不同的话,会造成摩擦系数的差异,那有效能的差异会非常大,请问拧紧力矩差异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2. 大侠这个螺纹多大,安装拧紧力矩的话,螺纹估计至少得1.25寸以上,配合精度是多少?

3. 材料的硬度准确值是多少,低合金钢的螺栓材料不能超过52HRC ?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的检查报告。

网友(点评):
铍青铜,不是低合金钢。另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扭矩紧固要求,都是手动工具紧的。至于摩擦系数,里面的关联问题很多,不是单一个表面状况能说清的。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铍青铜也有一个对应的硬度值与低碳合金钢类似。

网友:
请问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还没来得及说。结论是材料本身没有问题,也不属于疲劳损坏。根本愿意是之前得到的消息有误,电池爆炸在先,导致8爷说得气泡应力集中区域优先屈服破坏。

网友(点评):
因此,我很鄙视前线最初发回消息的人。强烈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