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细钻头钻眼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5-02-21):
钻头是直径3毫米的,零件材质:灰口铁,钻孔深度25毫米,容易跑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给我大侠给予高见。

网友A:
精度多少啊?

网友B:
做个工装夹具试试

网友C:
第一步是用中心站吗?

塑胶模局顶针3毫米有时需要打80深哦

网友D:
我用0.8的钻头,钻15深都没跑偏过,要想不跑偏,一是铸件表面加工质量,二是内部质量,不能有气孔、砂孔、疏松等缺陷,三是加工设备的主轴精度,四是主轴转速,φ3mm的孔,主轴转速要达到4000r/min以上,这几点你保证了,你就放心钻吧.

网友:
用电极打吧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多少啊?

谢谢您的回复,精度正负0.2毫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夹具试试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是用中心站吗?

塑胶模局顶针3毫米有时需要打80深哦

亲,谢谢你的参与,用的不是中心钻,是普通台式钻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0.8的钻头,钻15深都没跑偏过,要想不跑偏,一是铸件表面加工质量,二是内部质量,不能有气孔、砂孔、疏松等 ...

谢谢大侠的指点,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说的跑偏主要是指刚钻孔时钻头所在的直线与钻孔所在的平面不垂直,由于钻头比较细跑偏(钻孔所在的表面不是水平面,因铸造时方便启模具),还有问题是钻头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精度正负0.2毫米即可。

0.2其实要求也不是很高啊。你画好线  冲针冲个小点的眼,然后上钻床就好了啊。。。。量多的话  做个靠模,造靠模上打个眼。然后直接上钻床打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说的跑偏主要是指刚钻孔时钻头所在的直线与钻 ...

那就靠你的智慧了,加工表面不垂直是首当其冲的致命工艺缺陷!

网友:
工件有多大啊
要是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在车床上打,做个工装就可以了。可以先用中心钻再用钻头。还有如果你铸件里边有气孔或者那个硬度不一制孔歪的就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