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液体识别传感器请教

楼主(2015-02-22):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监控玻璃或塑料透明管材里面有透明液体吗?两种状态:一种是充满液体,另外就是没有液体,是空气,要准确区别出来两种状态。

网友:
利用折射?

网友(点评):
光电管可以识别吗。我没有试过。3-4毫米细的透明圆管可以识别有没有透明液体吗

网友A:
用X射线穿透,接收剩余量进行判别,饮料行业用的是这种办法,德国KHS公司和海富公司就有,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射线穿透,接收剩余量进行判别,饮料行业用的是这种办法,德国KHS公司和海富公司就有,希望对你有用!

成本会比较高吧,尽量便宜。被检测的管子可能只有3-4毫米细。
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超声波传感器吗,可以用来检测吗?

网友:
我说那个成本确实高的多!
超声波应该可以,你可以试试看!
用透光性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会比较高吧,尽量便宜。被检测的管子可能只有3-4毫米细。
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超声波传感器吗,可以用 ...

3~4mm细???

那,光检测几个点也没用了啊。。。还得检测有没有气泡了吧。。。

这还真得看管子的长度、液体的特性、灌装速度要求等等条件了吧。。。

看不见实物,我是不敢再出主意了。。。

网友:
音叉传感器或者电容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mm细???

那,光检测几个点也没用了啊。。。还得检测有没有气泡了吧。。。

兄弟在松江啊。做什么方面的产品哦。
个别小气泡倒是可以想办法处理过滤掉。

网友(点评):
现在玩的是跟纸张纸板类相关的非标设备。你这种课题,以前的以前在日企时接触过一点点。

网友:
这种传感器我以前用过好几种
山武的有用过,还不错
易福门的也有,也挺好
但这两种原理不一样
山武的是光电的,易福门的是电容开关的
易福门也有光电的,我们之前没选
其他品牌也都有这种传感器,是比较常见的应用类型
至于超声波的,这个我们没有用过,成本高,而且对安装要求也较高

网友C(2015-08-2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商品的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装汽油的油箱里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商品的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装汽油的油箱里使用过。

输液报警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368
这个帖子里面就讲到这个传感器在医疗方面的应用。

网友:
用电磁感应或电容原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