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缸的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本人刚参与了水泥罐车的设计,但是水泥罐卸料口的油缸在不装水泥的时候可以正常开关,但是装满水泥后就没法正常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师分析一下

网友:
跟油缸有关系吗?
小弟之的意思您看看其他人怎么设计的,或者水坝闸门怎么设计的?
仅仅是个人建议

网友:
这类问题,分两类,一个为正常,一个为非正常,

设备没有问题的时候,有料是应该打不开的,要先设定为‘卸料’,再操作‘开启’

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设备有故障了,装满料以后,结构变形了,自然就无法打开,

不仅你这个行业,谁设计都是如此,装料,运输,卸料,都是连锁的,

网友:
现场观察最直接

楼主:
如果卸出水泥之后油缸又就正常能用了,这样翻来覆去都没法修啊。现在最愁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结构上有变形干涉了

楼主:
难道是卸料口端盖变形了吗

网友:
卸一部分料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