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加工中心报警解决求助

楼主(2015-02-24):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有一台斗山VC430 的加工中心, 在启动电源之后,过一段时间(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 就会出现设备整体断电现象,重新启动之后又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反复地这样循环。排查了所有的接线柱,确定是紧固连接的,伺服器的电路板也检查了,各个接头都是紧固没有松动。设备现在即使不加工,只要通电启动,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断电。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系统的24V DC供电控制回路。

网友B:
看看机床附近有没有电焊机或其他放弧或放电放磁设备,对其进行屏蔽。检查机床接地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床附近有没有电焊机或其他放弧或放电放磁设备,对其进行屏蔽。检查机床接地是否足够。

你好! 机床的电源线是从电柜拉的专线,没有接其他设备的。接地也检查了,全部是安全接地的。现在机床厂家的维修工程师也在找原因,从昨晚就开始,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系统的24V DC供电控制回路。

跟我判断的一样,是24V的电源控制方面有问题,可是这个应该是出现的瞬间断路或者断路,找不到故障点,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只需要查24V DC供电,如果故障很频繁,那么架模拟表,盯着表针看,先确定故障原因。
如果确实是掉电
那么把外围的24V全脱开,如果故障没了,那一定是外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而且你说的重启描述有问题
你图片的状态不是重启,而是发生了系统故障,原因是IO模块瞬间挂掉了。重点查IO模块的供电和输入输出。如果可以,一组一组拔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说的重启描述有问题
你图片的状态不是重启,而是发生了系统故障,原因是IO模块瞬间挂掉了。重点查IO ...

抱歉,现在才给你回复。你非常专业,问题指出得很准确。机床的具体故障原因是电源处理器过热,导致24V输出电源发生断电。清理电源处理器的散热风扇跟电路板,问题解决了。下次遇到不懂的还得向你请教.  谢谢!

网友(点评):
解决就好。还遇到过直流电源零线没接,系统启动期间正常,启动完就重启的故障,也是查半天。在反复重启的过程中,直流电源直接炸掉的情况。直流电源的故障会导致很多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