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基准与标注

楼主(2015-02-24):
有很多人觉得,一根轴,很简单,几条线就搞定,
但往往在这根轴里,有很多人标注了一大堆的数字,
在加工时让人头晕目眩,设计的觉得自己标注得很完美,
加工的看着一计算半天。个人觉得一份好的图纸,拿到车间
是不用计算,切好料就能车出来的。
在这里我要对轴的基准及尺寸提出几点要求:
1、在标注时,要使用单一端面作为基准;
2、在多阶轴上,每一阶上一个直径数据;
3、要标注轴的同心度与全跳动等;
4、要注明每段轴的粗糙度;
5、要注明轴的加工工艺及热处理工艺;
6、要对重要位置标注清楚公差要求;
7、要在每阶轴上增加退刀槽,以方便加工;
8、合理选择轴类的材料。

网友:
也对也不对。设计标注跟工艺标注不完全一样。工艺标注应尽量遵共用基准原则,以方便加工。但是设计标注着重于关键部分的要点要求。不可能完全按照你加工需求来。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
贯彻制图的国标要求,满足设计要求和工艺要求。

网友:
我觉得这个标注没有那么严格吧?
标注清楚就可以了
“在标注时,要使用单一端面作为基准”,这个也要视情况而定,基准的确是唯一比较好,可也有不唯一的情况
“要注明每段轴的粗糙度”,没有必要都标注,图纸右上角有默认粗糙度
“要在每阶轴上增加退刀槽,以方便加工”,未必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做加工的话,是不会想老是为了一根轴,点几次计算机的; 可能有默认粗糙度,但在加工过程中,难免会有些人或加工商不看,或忽略了。即使是6.3也应该在图纸标清楚,方便他人阅读。 如果有条件还是应该加

网友:
“要在每阶轴上增加退刀槽,以方便加工”这个未必,看实际要求和装配需要,如果是一段螺纹的就需要退刀槽

网友:
我们标注的准则,不是以标注完全为准,而是标注清楚简洁,不要一眼看上去满满都是标注
如果加工商不看图纸标注或是遗漏了,这个恐怕就是加工的问题了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想要干好活,首先先把人家的话理解全面了再上床子

网友(点评):
若果我们已经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还要去坚持,那么只能做坏事,设计是以制造为基础的,要方便加工。如果是自己的选择基准问题而造成不必要的失误,那么再去追究责任,那不是太麻烦了,为什么不事先将问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