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力学与传动比的简单学习

楼主(2015-02-24):
在做自动机时,每多人都要遇到计算力,计算传动比等的问题,其实这个在
实际生产中并不用太在意,我所说的不用太大意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是不懂,
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在你设计这台设备前,你要做到以下几点:
1、对这台设备有一定的了解,知道类似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情况;
2、找到以往类似设备的设计参数,考虑材料的选择;
3、强度要求,其实就是在以上两点里可以找到了,稳定不稳定就要看个人能力和对设备的认知啦。
对上设备有了解后,我们在设计时,就是对过往设备的参数照搬了,
在这时会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全新设计的东西没有参数,那只能说明你的技术和能力有限了。
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设计全新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设计一台能将CO2转化为汽车能量的机头,那么
这才是没有人做过的全新设计,要不然,大多是能找到参照物的,如设计一台自动冲床,你可以参考现在的
冲床设计,增加自动冲料的电机,和自动送料部分,而自动送料我们可以参考XY的伺服平台。难道有人说
不能对这些过去的设备参考吗?就看你如何去应用了。
力学这东西我说不清,我也不太懂,但我知道,以前用15厚的板能做出来,我用20厚的板不会有错,错就
错在如何去加工了,机架有两种方式:1、焊接;2、铸造。大家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和设备的成熟程度来选择,
这两种成型方式只能是初形,有的人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做出来后,还需要做一定的处理,机架才能稳定,
这里就是退火或回火等热处理消除内应力,我们可以选择液压共振快速消除内应力,或浸海水。如果你能找到
老船板那是最好的,材料了。
传动比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想要设备出来最终有多快,如1分钟10次,还是1分钟100次.
1、选一款电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参考过去的设备,你看到其实的电机型号,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选二个皮带轮,这个可不是1:1的关系喔,一大一小,就形成一定的比例。
(如电机是1400转,加减速机1:10,那么就是140转,小皮带轮套在减速机上,大皮带轮选用比其大10倍的
那么就是14转,如此,这台机出来的速度就是14转了,这里还有一个变频器,我们一般是按85%还计算,)

这不知道你们做设备时,是怎么做的,反正我这么弄。

网友:
用旧船板???

网友(点评):
旧船体用过钢板,是很好的焊接材料,内应用根本消除。

网友(点评):
998大侠要踹你屁股的。。。

网友A:
中国的机械工业就是被你这种思想的人玩残的。哈哈。
俺问你,零件都是能按比例放大的?旧船板使用可以不考虑已有微裂纹和腐蚀的?同类型的已有产品一定是严谨设计的?哈哈

PS. 1400的电机。大侠,下次举例子先打个草稿。现在虽然变频、步进已经成熟了,但还是想好了再说话。

网友(点评):
旧船板还有个疲劳寿命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微裂纹是疲劳描述的一个形势。或者说是疲劳问题描述的一种形式。你也可以探讨断裂韧性。

网友(点评):
应该能够按比例放大吧,只是这个比例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机械工业就是被你这种思想的人玩残的。哈哈。
俺问你,零件都是能按比例放大的?旧船板使用可以不考 ...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普通电机有1440转的;第二,在你设计一台设备时,你的尺寸已经是定义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零部件缩放;第三,你应该到造船厂去好好看看,才和大家说明下;第四,仿制一台设备并不是让你原封不动的将零件尺寸按比例放大缩小,而是根据设备的行程来定义尺寸,请明白这点才不会误导大家的思维。

网友(点评):
哈哈,1440?大侠你要先搞清你是多大转差率的电机,然后再谈有什么转速的。不是普通电机有1440,而是1500的基础上转差下来成为1440。所以,俺说了,举例子前先打个草稿。

网友(点评):
设计一台设备,俺很想知道哪里来的尺寸已经是定好的?你认为玩一个行程要求就算尺寸定好了?开玩笑呢吧。这个行程是咋来的?哈哈,你告诉俺,你不计算你就敢拍板定尺寸吗?

网友(点评):
不能定参数,那是你个人问题,我设计的设备都是定几个重点尺寸通过描图做成成品的。

网友(点评):
1440--1450,4极电机,如果你打电话到电机厂问没有,我这里可以批量给你提供。

网友(点评):
4极三相电机。

网友(点评):
我想再说明一点,我在上文说的,要找资料,找过去的设备,在有参照的情况下,做出尺寸的确定,在基本尺寸确定后,选择合适的行程就可以定义好设备的总体布局尺寸,这是每个做设备的人员都得掌握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机械工业就是被你这种思想的人玩残的。哈哈。
俺问你,零件都是能按比例放大的?旧船板使用可以不考 ...

再说明一点,同类型的设备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们可以了解他那些地方是不好的,加以改进,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谈仿制,那你们老板多给你几个亿也是杨白劳

网友:
虽然“用15厚的钢板能做出来,用20厚的一定也能做”,但是无端的加厚钢板,有时候反而会转移薄弱部位,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套用楼主的话,这个用不用加厚,能不能加厚,就看个人能力和对设备的认知啦。
但是,无论如何。计算一定是要有的,多算没有害处,还能降低成本。

网友(点评):
如果 是一台有价值的设备,那么他的材料与加工成本 专销售利润并不多。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仿制,中国式教育的结果;如果凭空去设计个东西就没方向,样板放在眼前就可以无限的B、C、D、下去。
  凭空设计个东西说不用计算力和传动比等等,东西出来后基本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就是牛人;估计8爷也会抢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仿制,中国式教育的结果;如果凭空去设计个东西就没方向,样板放在眼前就可以无限的B、C、D、下 ...

中国式教育也好,外国式教育也好,有的东西是要自己去消化的,如一个机械式的XY送料结构,改为气动的,这是之前没有的,是在图纸做好后增加(改进的),这也是要自己动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只是抄了图,不会或不敢改,那么这个就是纯碎的拿来主义,但如果能改得更好,更人性化,那是一个进步,现代80%的设计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的。有大部分所谓的开发人员可能一辈也遇不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