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英语好的大侠解答

楼主(2015-02-24):
Two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lathes typically used to turn two types of materials...one natural, one manmade. What are they ? (do not use "and" or comma...just name the two, soft material first, one space between names, one word each. [If you have trouble with this email don@practicalmachinist.com but be prepared with a short bio on yourself so I can tell you are not a spammer. ]

网友:
(说出)两种不同种类的车床,它可以车削加工两种材料: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造的。 不要用“和”或是逗号,只要说出两个,软材料在先,名称之间空一个空格,每个名称一个词。【如果你对此有什么困难,给don@practicalmachinist.com 发邮件,但是准备好一份你的个人简历,以便让我知道这不是一份垃圾邮件】

网友:
(说出)两种不同种类的车床,它们通常是可以车削加工两种材料: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造的。不要用“和”或者逗号,只要说出两种,软材料在前,名称之间空一格,每个名称一个词。[如果你有困难,向 don@practicalmachinist.com发邮件,但是准备一份你的个人简历,以便让我知道这不是一份垃圾邮件]

网友:
2种不同类型的被用来车削2种材料的车床。。。。一种天然材料,一种人工合成材料,分别是什么.(不要用 <and> 和《comma》,只要说出它们的名字。软的材料在前面,一个单词一个空格,有问题邮联,简短的个人介绍附上以免被误判为垃圾邮件)

网友:
两种不同类型的车床,典型地用来加工两种不同材料,这两种材料,一种天然生成,一种人工制成,请问这是什么?(不要用‘and’或者‘comman’,命名这两个东西,首先是软材料,两个名字中间用空格分开,并分别用一个词,【如果你对这封邮件有问题,一定要准备一个简短的个人简历,以防我当垃圾邮件处理。】

网友:
两种不同类型的车床通常用来把两种类型的材料……一个自然的,一个人造的。它们是什么?(不要使用”和“或逗号…只是名字两个,柔软的材料,一个名字之间的空间,每一个字。(如果你有麻烦,这封电子邮件don@practicalmachinist.com但准备一个简短的个人介绍自己,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垃圾邮件发送者。]                 来自有道翻译

楼主:
。。我要的是答案,哪个老大把我的帖子转到这里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车床分别是什么呀?

网友(点评):
如果你这个是面试材料,那么你可以选择硬质合金车销,和聚胺脂,分别说明车销方式。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木工 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 金属。

多谢大神!!注册成功了

网友:
百度翻译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