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车床活动顶尖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2-24):
各位大侠,新年好!

刚开年接到一个设备改造,下图是设计的一部分,黄色部分是一个顶柱,与车床的活动顶尖连接,绿色是工件,红色为工件的靠山(靠山左边是主轴,靠山随主轴旋转,未画出),工作时,用顶柱压紧工件,主轴旋转起来,顶柱和活动顶尖随工件一起旋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顶柱与活动顶尖之间,通过什么方式连接最好。还请大侠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拆开活顶尖,换个平端顶头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活顶尖,换个平端顶头不可以吗?

大侠,平端顶头与顶柱怎么配合,紧配就行了吗?会不会打滑???还是用其他方式连接。

网友(点评):
说的是按顶尖尺寸,做一个后面与顶尖一样,前面不是圆锥,而是圆柱的零件替换顶尖,让这个零件的端头直接顶工件。

网友(点评):
不是有大尺寸活动平顶尖吗?直接装上就可以用了。哪还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B:
工件允许打工艺孔吗?直接顶尖就好了,不需要顶柱。

网友C:
我比较在意你这么装怎么保证同心?
端面挤压摩擦保证扭矩传递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校核下摩擦力足够自重和切削力就可。

网友D:
你要靠顶柱顶紧工件的话,在顶柱靠活顶针端加工个60度的大锥孔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允许打工艺孔吗?直接顶尖就好了,不需要顶柱。

工件上有孔,但是 不是与顶尖60°配合,这样能顶的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靠顶柱顶紧工件的话,在顶柱靠活顶针端加工个60度的大锥孔不就解决了?

大侠,这个工件是批量的,年产量几百万件,要是再加到工序,还要有人专门打孔,所以我想加个顶柱压在端面上,不知道顶柱与活动顶尖怎么连接,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买个插入式回转顶尖,随你怎么搞。

网友(点评):
正解。插入式活顶尖的头可换,正,反,平均可以。

网友:
工件上的孔与顶尖是线接触,还能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在意你这么装怎么保证同心?
端面挤压摩擦保证扭矩传递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校核下摩擦力足够自重和切 ...

同轴度,装配的时候打表,应该能保证,就是连接方式,不知道怎么搞,才好。

网友E:
有联系方式吗  可以聊聊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联系方式吗  可以聊聊你这个

我的QQ号是905259853   大侠  可以加一下吗?

网友:
拆开顶尖,把顶尖头拆下来,重新做一个整体的头装上,或找个做顶尖的工厂只要的批量他们会按图加工的。本来里面就是两个轴承的事。

网友:
车床的自动化发展需要爱德利变频器等自动化节能设备的运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顶柱与活动顶尖止口配合,H7/h6形式,便于拆卸并且对中效果较好

网友:
楼主是外行人吧

网友:
需要换一下顶尖的尖部  如果用顶柱的话保证不了同轴度我是专业做顶尖的厂家  求1666343070

网友:
学习中,也看看大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