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锥面离合器,对偶件内部有裂纹,如何解决

楼主(2015-02-25):
     双锥面离合器对偶件采用GCr15,摩擦副为热喷涂。耐久试验后,左侧锥面离合器涂层剥落并且对偶件内部有裂纹。请问如何解决?目前是否方法在锥面上做成铜基粉末冶金?

网友:
你表面做喷涂再用GCr15就是不合适的,GCr15淬火后很硬,受冲击就容易开裂。

要将硬度降下来,建议考虑35CrMo之类的材料,表面喷涂硬化。

网友:
锥顶角放大一点,这个太小了

网友:
同意
“锥顶角放大一点,这个太小了”“你表面做喷涂再用GCr15就是不合适的,GCr15淬火后很硬,受冲击就容易开裂。

要将硬度降下来,建议考虑35CrMo之类的材料,表面喷涂硬化。”

网友:
外锥面是表面做了热喷涂,结果铜剥落。与外锥面配合的零件是GCr15作为对偶件,表面龟裂。我怀疑是锥面离合器结合时打滑,温度过高并且负载较大造成。不过我感觉GCr15耐磨作为对偶件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运行过程中打温度看看。今年设计了个设备,离心离合器烧得一塌糊涂,后悔当初没打温度,光听厂家一面之词就上去了。

网友:
大家有了解锥面离合器的锥面摩擦层和其摩擦对偶件分别采用什么材料和工艺吗?

网友:
这裂纹好眼熟,记不得在哪本书上见过。

网友:
这个真没接触过。
可以 @2266998 求大侠指点一下。